GX works2 :利用定时器设计,实现PLC控制电动机星三角降 ...
GX works2 :利用定时器设计,实现PLC控制电动机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24-04-05):
星三角启动原理介绍
定时器需要一个驱动条件,通常是一个位元件(X、Y、M、S、T、C等)的信号。定时器有两种类型:通用型定时器和积算型定时器。通用型定时器在驱动条件断开时会自动复位,积算型定时器在驱动条件断开时会保持当前计时值,直到再次得电或被强制复位。定时器是根据时钟脉冲的累积形式,当我们设定的时间达到设定值时,就会输出线圈,使得触点动作。而在三菱PLC中,始终脉冲有1ms、10ms、100ms之分,定时器通常用存储器内设置的常熟K作为设定值。定时器范围如下:
◇100ms通用定时器T0~T199,共200点,设定值:0.1~3276.7s。
◇10ms通用定时器T200~T245,共46点,设定值:0.01~327.67s。
◇1ms通用定时器T256~T511,共256点,设定值:0.001~32.767s。
◇1ms积算定时器T246~T249,共4点,设定值:0.001~32.767s。
◇100ms积算定时器T250~T255,共6点,设定值:0.1~3276.7s。
对于大功率的电动机来说,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转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且电动机满足接线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星三角的启动方法。星三角启动是一种常用的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它利用了电机的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特点,先以星形接法启动电机,减少启动电流的冲击,然后切换为三角形接法运行电机,提高运行效率。星三角启动需要用到三个接触器:主接触器、星型接触器和三角型接触器。还需要用到一个定时器,用于控制星形和三角形的切换时间。
下面是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图示。
任务要求
1、X0是启动按钮,X1是停止按钮,Y1是主接触器线圈,Y3是星型接触器线圈,Y2是三角型接触器线圈。
2、T0是一个通用型定时器,设定值为K50,表示延时5秒。
3、当按下X0按钮时,驱动星型接触器Y3吸合,Y3闭合之后才使得主接触器线圈Y1导通,并启动定时器T0计时。
5、当T0计时达到设定值后,KT定时器线圈置位,并通过自锁触点保持置位状态。同时驱动三角型接触器Y2吸合,并断开星型接触器Y3。此时电机由星形转为三角形运行。
6、当按下X1按钮时,断开主接触器Y1和星型接触器Y3,并停止定时器T0计时。定时器也复位,并断开自锁触点和三角型接触器Y2。此时电机停止运行。
电路原理图:
PLC程序及调试
PLC程序设计:
根据电路原理图设置对应的程序,编译转换之后,启动仿真。
1、当我们按下启动按键之后,可以发现,星型线圈Y3启动,随后一瞬间主触点Y1也启动。
2、当计时器T0到达之后,断开Y3,启动Y2,实现一个星三角切换
公众号持续更新中,为了避免大家找不到,大家可以把公众号设为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