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到底好不好用?看看德国工程师怎么说

楼主(2024-04-06):
西门子距离推出S7-300/S7-400系列已经很多年,这些年里西门子一直不断的寻找升级的可能性,其中PCS7就是一个升级失败的产品,期间西门子强力推广西门子博途系列即S1200和S1500,并最终获得成功,其中S1200对应的是S7-200系列,S1500对应的是S7-300/400系列,博途上市已经有几年,那么对于中大型PLC—S1500,它到底和S7-300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人性化的显示方式S7-300只有一些显示状态的报警灯,更多信息需要使用编程电脑连接CPU才能查看,很不方便。而S1500本身配置显示屏幕,通过该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信息,这是西门子比较人性化的一点。

二、自带以太网口,联网能力更强,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大多数S7-300的PLC没有以太网口,而具有拓展以太网口的CP模块又价值上万元,作为中大型PLC,这一点一直是被人所诟病的,而S1500自带以太网口使得编程调试更加方便。

三、更加全面的控制功能

依托于西门子PROFINET功能和PROFIdrive的库,S1500不需要额外配置功能模块即可实现控制伺服驱动器,此外,S7-1500 PLC还支持所有CPU 变量的TRACE 功能,提高了调试效率,优化了驱动和控制器的性能。而PROFINET也使得西门子的集中控制有了丰富多彩的变化,比如说工厂无线WIFI连接等等。

四、外观设计更人性化选用时更容易被工程现场人员所接受。S7-1500模块大小比S7-300稍大,机架类似于S7-300,前连接器安装时具有接线位置,并提供专门的电源元件和屏蔽支架及线卡,使接线更方便,可靠性更高。

五、硬件能力从硬件方面来说,S7-1500PLC的处理速度更快,诊断能力和安全性更高,不仅可节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安全可靠,维护简单方便,真正成为工厂客户和现场维护人员的首选控制器。

例如,相对于S7-300/400,S7-1500 PLC采用新型的背板总线技术,采用高波特率和高传输协议,使其信号处理速度更快;S7-1500 PLC的模块集成有诊断功能,诊断级别为通道级,无需进行额外编程,当发生故障时,可快速准确地识别受影响的通道,减少停机时间,这是S7-300/400PLC所无法比拟的。

六、S7-1500PLC的组态和编程效率更高,信息采集和查看更方便由于S7-1500PLC是无缝集成到TIA博途软件中,无论是硬件组态、网络连接和上位组态,还是软件编程,其操作均简单快捷。而S7-300/400PLC专用组态编程软件为经典STEP7,上位组态软件为WinCC,相对于TIA博途软件,某些操作显得繁琐(例如对于各个程序块需要每个单独存盘,当有语法错误时,则无法执行保存操作)。

对于拥有这么多优点的S1500,那是不是就一点缺点也没有呢?

当然不是!

博途系列最让人诟病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首先博途不仅把STEP7和WINCC等集成到了一起,而且单个软件的用量都比较大,使得整个博途软件很吃内存,动不动电脑就被它卡住了,这一点使得中国的一般从业人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般的电气从业人员的编程电脑都是老年机,可能已经运行了好多年,根本带不动博途,总不能因为PLC换了就要求更换调试电脑吧?可是没有很好的工具怎么实现很好的调试和维护呢?

况且里面的软件版本必须保持一致,即如果STEP7升级到V14SP1,WINCC也必须升级到相应版本,否则无法使用;这种种问题对博途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不小的障碍。

那么对于德国本国的电气工程师是否博途就是一个完美的产品呢?

也不是!其实德国工程师对于博途也不是太喜欢;对于工业而言最重要的是系统稳定性,博途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德国本土实验,实验阶段曾经出现过种种问题,德国工程师吐槽博途的不稳定,不是不知缘由死机就是时不时丢数据,虽然博途已经发展了五六年,这些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出现,但是系统庞大的问题对于德国工程师而言也是个不小的麻烦,希望西门子将来可以对博途软件进行优化以得到更多的推广。
文章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间继电器接线图讲解 ,这个简直太实用了
2022-01-30
电工接线不求人,3分钟搞懂电气二次回路图
2022-01-30
电气大神汇总:PLC中断指令及案例
2022-01-29
一套非常详细的弱电CAD系统图及大样图~
2022-01-29
实例 | 博途S7-1200 和V2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
2022-01-28
周报124期 | 现场电工疑难杂症问题集锦!
2022-01-28
PLC柜内部布局、接线、布线的五个雷区,汇总学习!
2022-01-27
SCL与STL的区别是什么?SCL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2022-01-26
S7-200SMART程序下载时搜索不到CPU怎么办?
2022-01-25
S7-200SMART PLC如何实现星三角降压启动多次调用
202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