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知识—SIMATIC S7-1500 PLC应用实例

楼主(2024-04-06):
电工知识
—SIMATIC S7-1500
PLC
应用实例
【实例】有一个控制系统,控制器是
CPU 1511C-IPN
,压力传感器测量油压力,油力的范围是
~
10MPa
,当油压力高于
8MPa
时报警,请设计此系统。
【解】
CPU 1511C-1PN
集成有模拟量输入
/
输出和数字量输入
/
输出,其接线如图
所示,模拟量输入的端子
和
分别与传感器的电流信号
+
和电流信号
-
相连。
图
数值转换
(FC105)SCALE
函数接受一个整型值
(IN)
,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的介于下限和上限
(LO_LIM
和
HI_LIM)
之间的实型值。
①新建项目。新建一个项目“报警”,在
TIA
博途软件项目视图的项目树中,单击“添加新块”,新建程序块,块名称为“压力采集”,把编程语言选中为“
LAD
”,块的类型是“函数
FC
”,再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所示,即可生成函数
FC1
,其编程语言为
LAD
。
图
②
定义函数的变量。打开新建的函数“
FC1
”,定义函数
FC1
的输入变量
(Input)
、输出变量
(Output)
和临时变量
(Temp)
,如图
所示。注意:这些变量是局部变量,只在本函数内有效。
图
③
插入指令
SCALE
。单击“指令”→“基本指令”一“原有”→“
SCALE
”,插入
SCALE
指令。
④
编写函数
FC1
的
LAD
程序如图
所示。
图
⑤添加循环组织块
OB30
,编写
LAD
程序,如图
所示。
FC1
的管脚,与指令中的
CALE
很类似,而且采集的压力变量范围在
~
10MPa
内。
图
技能传承***慧深益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