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PLC冗余网络组态方式及案例分析

楼主(2024-04-06):
组态篇:

首先要强调的重点!1500系列PLC能够支持冗余组态的目前有以下几款PLC,分别是:
●    CPU1517H-3PN 订货号:6ES7517-3HP00-0AB0
●    CPU1515R-2PN 订货号:6ES7515-2RM00-0AB0
●    CPU1513R-1PN 订货号:6ES7513-1RL00-0AB0
还有一点要记住的是!在所有组态方式中都必须使用 PROFINET 环网
在 S7-1500R/H 系统的各种组态方式中,以下组件可进行冗余:
●    R/H-CPU
●     同步接口
●     PROFINET环网中的介质
在组态篇中,将介绍可使用的组态方式及其优势。
PROFINET 环网中连接了 IO 设备的 S7-1500R/H 组态
优势:
●   使用 S2系统冗余的 IO设备可在 CPU 出现故障时与 S7-1500R/H冗余系统进行不间断的过程数据交换。
●    PROFINET环网中的任何位置出现电缆中断的情况,冗余系统仍可继续运行。
S7-1500R组态:

CPU 1

CPU 2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S7-1500H组态:

CPU 1

CPU 2

两根光纤电缆(冗余连接)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标准 IO  设备 ET  200MP

PROFINET 电缆(PROFINET 环网)
采用交换机和线性拓扑的 S7-1500R/H 组态
优势:
●   可使用交换机将其它线性拓扑添加到 PROFINET环网。与 PROFINET环网不同,线性拓扑不是冗余的。
●     PROFINETIO设备可位于 PROFINET环网中,也可通过交换机分开。
S7-1500R组态:

CPU 1

CPU 2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交换机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HMI 设备
S7-1500H组态:

CPU 1

CPU 2

两根光纤电缆(冗余连接)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标准 IO  设备 ET  200MP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PROFINET 电缆(PROFINET 环网)

交换机

HMI 设备

冗余案例分析:

在篇中,将基于不同的组态方式介绍各种可能的冗余案例。冗余应用不会导致过程受限。在以下示例中,该冗余系统支持容错功能。
CPU故障:

主 CPU → 故障

备用 CPU → 成为新的主 CPU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交换机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冗余系统的主 CPU 在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下发生故障。
2.  冗余系统切换为备用 CPU。备用 CPU 成为新的主 CPU。冗余系统切换为 RUN-Solo 系统状态。
3.  新的主 CPU会与 IO设备交换过程数据。
说明:

主 CPU 发生故障时暂时隔离标准IO设备
如果主 CPU 出现故障,标准 IO 设备将暂时与 S7-1500R/H 冗余系统隔离。在此期间,组态的替换值行为适用于标准 IO 设备的模块。
新的主 CPU 再次建立与标准 IO 设备的连接。短时间过后,主 CPU 恢复与标准 IO 设备交换过程数据。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此限制对过程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诊断:
主-备用切换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Solo系统状态
●    主 CPU(之前的备用 CPU)→ RUN 操作状态
– MAINT LED 指示灯 → 黄色点亮:R/H 系统未处于 RUN-Redundant 系统状态。冗余系统中未找到伙伴 CPU。PROFINET环网断开。
●    备用 CPU(之前的主 CPU)→ 故障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CPU。

备用CPU故障:

主 CPU

备用 CPU → 故障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IO 设备 ET 200MP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冗余系统的备用CPU在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下发生故障。
2.  冗余系统切换为RUN-Solo 系统状态。
3.  主 CPU继续与 IO设备(和标准 IO设备)进行过程数据交换。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此限制对过程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诊断:
主-备用切换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Solo系统状态
●    主 CPU → RUN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黄色点亮:R/H系统未处于RUN-Redundant 系统状态。冗余系统中未找到伙伴 CPU。PROFINET环网断开。
●    备用 CPU → 故障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CPU。

PROFINET环网中的PROFINET电缆故障:

主 CPU

备用 CPU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中断

IO 设备 ET 200MP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PROFINET 电缆发生故障或断开连接,将导致冗余系统的PROFINET 环网断开。
2.  冗余系统将保持为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主 CPU和备用 CPU保持为 RUN- Redundant操作状态。
3.  冗余系统将通过备用连接,与备用CPU进行连接。这样,冗余系统即可重新访问
PROFINET 环网中的所有 IO 设备。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但该限制对此过程无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 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   如果 PROFINET电缆在另一点也中断,PROFINET环网中的 IO设备可能发生故障,具体视中断位置而定。
诊断:
PROFINET 电缆故障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
●    主 CPU → RUN-Redundant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 黄色点亮:PROFINET环网断开。冗余系统中只剩余一个冗余连接。
●    备用 CPU → RUN-Redundant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 黄色点亮:PROFINET环网断开。冗余系统中只剩余一个冗余连接。
                                                                警告
S7-1500R 冗余系统故障
如果除PROFINET 电缆之外,主CPU 也发生故障,备用CPU 会切换为STOP 操作状态。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 PROFINET 电或重新连接断开的 PROFINET 电缆。
~精彩文章~
1.三菱ST语言编程(5)——功能(FC)的编辑与使用
2.三菱ST语言编程中常用的函数/功能块使用方法
3.【福利】西门子触摸屏编程wincc学习资料
4.西门子S7-3/400:编程软件、教程、案例、文档
5.这样玩博途TIA软件,会不会被说是不正经的工程师
6.学习PLC要“偷师加自学”
7.一屏多机通讯:屏/PLC程序+视频教学+文档说明
8.【福利】西门子200smartPLC视频、接线、案例、软件、文档........
9.三菱FX3U Modbus:教程+程序+报文+文档
10.什么是EtherCAT总线通讯???附案例(程序)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侵权联删,谢谢。

戳这里,实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