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案例展示(S7-200 smart ,S7-1500,ET200SP,S7-1 ...
西门子PLC案例展示(S7-200 smart ,S7-1500,ET200SP,S7-1200)

楼主(2024-04-06):
西门子PLC分布很广,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适合不同的人。
======[chapter1]=====================
对于单机设备,我们首选S7-200 smart,它具有常用的通讯接口,RS485两路(本体+扩展卡),一路以太网模块(CPU自带),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都具有。
对于设备点位比较多,要求处理速度和程序容量,我们可以选择S7-1500及S7-1200+ET200SP来实现。
本系统S7-1500+ET200SP用于主控制系统,S7-1200加扩展通讯模块,实现数据通讯采集(电力数据)。
======[chapter2]=====================
西门子之间的通讯也可以通过以太网通讯方式实现,编程方式可以在S7-1200/S7-1500上编程,也可以在S7-200 smart编程,只需在一遍编程即可。
(1)在S7-1200/1500上编程
在OB1内,调用S7通讯库
通过配置S7通讯即可。
(2)在S7-200 smart上编程,采用PUT/GET向导
特别注意,此处对应远方的S7-1500/1200的数据块是DB1,所以DB1一般不能用于其他数据。
======[chapter3]=====================
一般来说,为了保证系统的纯净型,我们一般采用虚拟机系统,系统上安装只有西门子软件。
打博途软件
建立好连接后,在线会发现蓝色半圈的,说明是和控制器内的程序不一致
我们只需要下载程序更改(不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