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erlic与西门子PLC S7-1500的通讯案例

楼主(2024-04-06):
merlic是MV-TEC公司的相机集成软件,支持TCPIP,MODBUS通讯,最近使用到merlic软件和相机,所以做为总结,详细介绍merlic与西门子1500PLC的通讯过程和案例。
- 硬件和软件配置
‐ CPU 1511T‐1TK01‐0AB0
‐ Merlic V4.7版本
‐ 博图V16
PLC的配置
PLC使用开放式通信库TCON TSEND TRCV,也可以使用TSEND_C和TRCV_C

  • 创建TCP IP的连接,TCON,点击蓝色小图标进入连接参数设置

2. 连接参数设置。
Merlic只能做为客户端连接,所以需要选择连接对象为主动建立连接,如果选择PLC侧主动建立连接,则表示PLC做为客户端,是无法建立连接的。
需要指定IP地址,端口做为merlic的连接主要指标,同时指定连接ID做为本地PLC的接收数据的ID号。在TRCV和TSEND的时候需要使用同样的ID号。

3. 接收程序块创建。
使用TRCV程序块创建,并指定ID号

EN_R可以一直为1,使之长期读取数据。ID号与TCON相同。
以上步骤创建完成后下传到CPU并在线。
Merlic侧的配置,以读码为例
1. 新建一个工具流程,拖入从文件获取图像

2. 从左侧工具库拖入读取条形码算子

3. 从通讯工具库选择写入套接字

测试运行
1. 将PLC侧的TCON的REQ引脚置1,监听窗口

2. 将merlic写入套接字的连接状态置为1,无报错则表示连接成功

3. Merlic点击运行按钮,可以看到对应的字符已经被PLC读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