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 之间 S7 通信实例

楼主(2024-04-06):
S7-1500 和 S7-1500 之间 S7 通信

S7-1500 的 PROFINET 通信口可以做 S7 通信的服务器端或客户端。S7-1500 支持 S7单边通信,仅需在客户端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服务器端只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就行。

硬件:

  • CPU 6ES7 513-1AL01-0AB0
  • CPU 6ES7 515-2AM00-0AB0
软件:

  • Step7 V14 SP1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 S7-1500 CPU Clinet 将通讯数据区 DB1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 S7-1500 CPU server 的接收数据区 DB1 块中;
  • S7-1500 CPU Clinet 将S7-1500 CPU server 发送数据区 DB2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读到 S7-1500 CPU Clinet 的接收数据区 DB2 块中。
S7-1500之间 S7 通讯,可以分2种情况来操作,具体如下:
1.第一种情况:两个 S7-1500 在一个项目中操作
2.第二种情况:两个 S7-1500 不在一个项目中的操作
1. 第一种情况(同一项目中操作)

使用 STEP7 V14 在同一个项目中,新建两个S7-1500站点,然后做 S7 通讯。
1.1 使用 Step7V14生成项目

使用 STEP7V14 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通过“添加新设备”组态 S7-1500 站 client ,选择 CPU 513-1AL01-0AB0(client IP:192.168.100.1);接着组态另一个S7-1500站 server ,选择 CPU 515-2AM00-0AB0(server IP:192.168.100.15),如图 1 所示。

图 1 在新项目中插入2个 S7-1500 站点
1.2 网络配置,组态 S7 连接

在“设备组态”中 ,选择“网络视图”栏进行配置网络,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连接框中选择“S7连接”,然后选中client CPU(客户端),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在创建新连接对话框内,选择连接对象“server CPU”,选择“主动建立连接”后建立新连接,如图 2 所示。

图 2 建立 S7 连接
1.3 S7 连接及其属性说明

在中间栏的“连接”条目中,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S7_连接_1”,如图 3 所示。

图 3 S7 连接
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各参数,如图 4 所示。
在常规中,显示连接双方的设备,IP地址。

在本地ID中:显示通讯连接的ID 号,这里ID=W#16#100(编程使用)。

在特殊连接属性中:可以选择是否为主动连接,这里client是主动建立连接。

在地址详细信息中:定义通讯双方的 TSAP 号,这里不需要修改。

图 4 连接的属性
配置完网络连接,双方都编译存盘并下载。如果通讯连接正常,连接在线状态,如图 5 所示。

图 5 连接状态

1.4 软件编程

在 S7-1500 两侧,分别创建发送和接收数据块 DB1 和 DB2,定义成 10 个字节的数组,如图 6 所示。

图 6 数据块
注意: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选择非优化块访问(把默认的勾去掉),如图 7 所示。

图 7 数据块属性-非优化的块访问
在主动建连接侧编程(client CPU),在OB1中,从“I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S7 Communication”下,调用 Get、Put 通信指令,如图 8 所示。

图 8 发送接收指令调用
功能块参数意义如下表1.
CALL “PUT”, %DB3//调用 PUT,使用背景DB块:DB3
REQ:=%M0.0//上升沿触发
ID:=W#16#100//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本地连接号
DONE:=%M0.5//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M0.6//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10// 状态代码
ADDR_1:=P#DB1.DBX0.0 BYTE 1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SD_1:=P#DB1.DBX0.0 BYTE 10// 本地发送数据区
CALL “GET”, %DB4//调用 GET,使用背景DB块:DB4
REQ :=%M1.0//上升沿触发
ID:=W#16#100//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本地连接号
NDR:=%M1.5//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M1.6//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12//状态代码
ADDR_1:=P#DB2.DBX0.0 BYTE 10//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RD_1:=P#DB2.DBX0.0 BYTE 10//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表1. 功能块参数意义
1.5 监控结果

通过在 S7-1500 客户机侧编程进行 S7 通讯,实现两个 CPU 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9 监控结果
2. 第二种情况(不在同一项目中操作)

使用 STEP 7V14 不在一个项目中,新建两个S7-1500站点,然后做 S7 通讯。
2.1 使用 Step7V14生成项目

使用 STEP7V14 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通过“添加新设备”组态 S7-1500 站 client ,选择 CPU 6ES7 513-1AL01-0AB0;接着在另一个项目组态S7-1500站 server,选择 CPU 6ES7 515-2AM00-0AB0。
2.2 网络配置,组态 S7 连接

在“设备组态”中 ,选择“网络视图”栏进行配置网络,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连接框中选择“S7连接”,然后选中client CPU(客户端),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在创建新连接对话框内,选择连接对象“未指定”,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建立 S7 连接
2.3 S7 连接及其属性说明

在中间栏的“连接”条目中,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S7_连接_1”,如图 11 所示。

图 11 S7 连接
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各参数,如图 12 所示。
在常规中,显示连接双方的设备,在伙伴方“站点”栏选择“未知”;在“地址”栏填写伙伴的IP地址192.168.10.15。

在本地ID中:显示通讯连接的ID 号,这里ID=W#16#100。

在特殊连接属性中:建未指定的连接,建连接侧为主动连接,这里client 是主动建立连接。

在地址详细信息中:定义伙伴侧的 TSAP 号(注意:S7-1500预留给S7连接TSAP地址:03.01),这里设置伙伴的 TSAP:03.01。

图 12 连接的属性及设置后连接状态
配置完网络连接,编译存盘并下载。如果通讯连接正常,连接在线状态,如图 13 所示。

图 13 连接状态
2.4 软件编程

在主动建连接的客户机侧调用 Get、Put 通信指令,具体使用同上一种情况。
3、附加说明

请注意,以上例子中使用1500的作为服务器的PLC,需要如下额外设置,才能保证S7通信正常。
请点开作为S7服务器(sever)的 CPU 的设备组态,“属性->常规->保护”里“连接机制”一项需要勾选“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通信访问”,如下图所示:

图14 通信保护设置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扫码请咨询▼左老师:1807318063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