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与S7-200 SMART PLC之间 UDP通信典型案例分享(请...

楼主(2024-04-06):
各位同仁:大家好
      S7-200 SMART CPU与S7-1500 CPU 通过UDP(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通信,需要在双方都注册服务。S7-1500侧调用 T-block 指令(TCON、TDISCON、TUSEND、TURCV),S7-200 SMART侧调用Open User Communication库指令(UDP_CONNECT、DISCONNECT、UDP_SEND、UDP_RECV)来实现。通信方式为双边通信,因此双方的发送和接收指令必须成对出现。

两个PLC硬件:

S7-1500PLC站,CPU硬件采用CPU1511C,IP地址为:192.168.0.1;

S7-200SMART站,CPU硬件采用SR30 CPU,IP地址为:192.168.0.4;

任务要求:
S7-1500PLC把MB100开始的5个字节发送给S7-200 SMART PLC的VB1000开始的5个字节中。
S7-200 SMART PLC把VB2000开始的5个字节发送给S7-1500PLC的MB200开始的5个字节中
以下是详细编程过程:
第一步:先编写S7-1500PLC站的程序:
1、点新建创建新项目,并且给新建项目命名

2、添加新设备

3、设置1500plc站点CPU的IP地址

4、设置系统时钟存储器

5、双击OB1做通信主程序

对TCON进行参数组态设置

添加新块,创建全局数据块UDP_CON,定义远端IP地址及端口号

6、添加监控表,用于监控通信双方数据,验证通信是否正常

到此为止,1500plc关于UDP通信程序编写完毕。
第二步:编写S7-200SMART PLC的通信程序

1、点新建创建项目,并且给项目命名

2、在导轨上添加新硬件CPU及相关扩展模块

3、在OB1中编程

库指令存储器地址分配

4、创建状态图表,监控通信双方发送与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到此为止,西门子S7-200SMART PLC UDP通信程序编程完毕
第三步:分别编译两个PLC站的程序,并且保存、下载。

第四步:在线监控双方的发送与接收数据,是否正确,从而验证双方通信编程是否正确。

通过在线验证,双方发送数据与双方接收数据都正常,从而表明博途1500 plc的UDP编程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的UDP通信编程都是正确的。
关于博途1500PLC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的UDP通信案例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