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使用方法、程序编写及仿真调试教程

楼主(2024-04-07):
        三菱PLC2011年之后推出编程软件GX Works2,该软件有简单工程和结构工程两种编程方式。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ST、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集成了程序仿真软件GX Simulator2。具备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监控、仿真调试、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适用于三菱Q、FX系列PLC。可实现PLC与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

四、程序仿真调试
方法1:调用调试菜单下的“模拟开始/停止”命令。
方法2:单击工具栏中的“模拟开始/停止”按钮。
模拟运行开始后,调用“当前值”更改对话框。输入要改变的软元件,更改软元件的存储值,观察程序运行效果。可更改位元件、字元件的存储值。能实现开关量、模拟量(缓冲存储器)的仿真。仿真结束后,需要把编辑状态从读取模式改为写入模式,才能修改程序。

网友A(2024-05-22):
请问这份资料有文档可以提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份资料有文档可以提供吗?

https://mp.weixin.qq.com/s/kTwv5o7ocp3T-ZIQoO9bXA
原文在这里,看人家给不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