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初学者必知:三菱PLC的工作模式、执行处理操作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4-04-07):
这篇文章主要讲解三菱PLC的工作原理、执行处理操作、工作模式。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三个内容呢?很多初学者不清楚这些内容,导致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遇到问题,而且不知道怎么处理。下面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带大家来了解。

01工作模式PLC的工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RUN模式,另一种是STOP模式。

RUN运行模式:5个执行处理循环操作,主要执行输入处理、程序处理、输出处理;

STOP停止模式:反复执行内部处理和通信服务操作(电脑只能在这模式下读写PLC程序);

这里大家只需要知道三菱PLC上有拨码开关,可以拨RUN和STOP两种模式。当然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也是可以远程来控制PLC的模式。至于5个执行处理操作具体是什么下面会给大家解释。

初学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PLC已经上电了,在电脑上编写好程序,把程序写入PLC。发现不管怎么按外部的按钮输入给PLC信号,PLC的Y点指示灯一直不会亮,没有输出控制不了负载。

有些初学者就会犯这种小毛病,这个拨码开关没有拨到RUN模式。或者在编程软件上远程没有设置成RUN模式。

02执行处理操作PLC一直扫描执行操作什么工作呢?其实PLC上电后一直循环扫描这5个工作:内部处理、通信服务、输入处理、程序处理、输出处理。如下图。

内部处理:系统初始化、软元件复位、进行自诊断以及内部工作任务,检查有没有错误以确保系统可靠运行;

通信服务:和外部通信联系,比如电脑软件监控更新显示内容,又如PLC和触摸屏通信,触摸屏上一直刷新显示;

输入处理:依次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的映像寄存器内。这里的意思是,比如PLC外部按钮开关的状态,全部读入PLC内。然后执行下一个工作程序处理;

程序处理:由上而下、从左到右。这八个字非常重要!PLC扫描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三菱FX3UPLC的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是10ms,不同品牌型号的PLC扫描周期不一样。扫描完一次称为一个扫描周期。(下文初学者做编程练习遇到的问题来体现它的重要性)

输出处理:按照映象区对应的状态集中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再传送到各相应的输出端子,再经过电路驱动相应的实际负载;这里的意思是,PLC扫描完所有程序后,刷新Y点输出。(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中断输出会立即输出,不会等程序扫描完再输出的。中断立即输出的内容在本文不讲解,大家自己去学习这方面的内容。)

03工作原理PLC工作原理:循环扫描工作方式、周而复始地依一定的顺序来完成系统管理工作和应用程序的执行。如上图。

初学者在学PLC编程时做这样一道题,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按第一下X0按钮,Y0灯泡点亮;按第二下X0按钮,Y1灯泡点亮;按第三下X0按钮,Y2灯泡点亮。按第四下x0,全部灯泡熄灭。他编写了这样一段程序,如下图。他说:“我是按照题目,一步一写的。为什么一个灯泡都不点亮?”

遇到这种问题的初学者,都是因为不了解PLC的工作原理,而导致编写程序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程序的,从上到下,从左至右;来分析一下初学者这个程序。

当按第一次X0上升沿常开触点闭合SETY0。第一行程序执行完,执行下一行。

由于第一行SETY0,那么第二行Y0常开触点闭合导通SETY1。执行下一行。

由于第二行SETY1,那么第三行Y1常开触点闭合导通SETY2。执行下一行。

由于第三行SETY2,那么第四行Y2常开触点闭合导通SETM0。执行下一行。

由于第四行SETM0,那么第五行M0常开触点闭合导通ZRSTY0 Y2和RSTM0。

那么Y0、Y1、Y2都复位。

PLC内部循环扫描一个周期,这段程序就是这样执行的。这段程序不管按多少次X0,灯泡都不会点亮。

那么这道题如何来做呢?这道题的程序应该按这样的顺序编写,如下图。

由于PLC扫描程序是从上而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来扫描的。

当按下第一次X0按钮,X0上升沿常开触点闭合导通一个扫描周期。Y2、Y1、Y0常开触点都没有闭合。只导通第四行,执行SETY0。如下图。

当按下第二次X0按钮,X0上升沿常开触点闭合又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由于上一次按了X0,置位Y0,Y0的常开触点闭合。这次按X0按钮导通SETY1。如下图。

当按下第三次X0按钮,X0上升沿常开触点闭合又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由于上一次按了X0,置位Y1,Y1的常开触点闭合。这次按X0按钮导通SETY2。如下图。

当按下第四次X0按钮,X0上升沿常开触点闭合又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由于上一次按了X0,置位Y2,Y2的常开触点闭合。这次按X0按钮导通第一行SETM0,程序扫描到第五行M0常开触点闭合,且导通ZRSTY0 Y2和RSTM0。这样Y0、Y1、Y2灯泡都熄灭。如下图。

通过这样一段小程序来分析,对PLC的工作原理是不是有更深刻的理解?
来源:技成培训原创,作者:郑晓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