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不用编程,瞬间搞定三菱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24-04-07):
我们做一个工程中常会用到系统与系统之间数据进行传输,为了使用方便及灵活的后期服务,我们可以使用PLC进行写梯形图及ST文本型的编程语言,但是后期维护与前期工作量太大。现在工程中采用Q系列PLC或L系列PLC与FX系列PLC进行系统联接通讯使用DEA-CON模块达到数据交换功能。首先将FX3U的通讯口RS485端口与DEA-CON的RS485端口CH2联起来,QPLC/LPLC通过网口或者串口与DEA-CON模块进行联接(这里可以选网口或RS485/RS232)接口CH1。
【一】接线方法

测试图片如下:(实验中是使用了两台FX3U的PLC)理论上可以支持到16台及32台,这里要取决于PLC模块。

【二】PLC进行设定
FX3U设定为:专用协议7 O1 (采用FX232/485-BD都可以);

L/Q系列口串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串口需设定)MC4协议7 o1 (采用LJ71C24/QJ71C24都可以);

L/Q系列口网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网口联接需设定MC协议端口这里可以任写5022,注意打线色方框的地方。

【三】DEA-CON模块的设定
其实就是与上面PLC设定的参数一样,启动DEA配制工具如图:
1、进行设定DEA-CON模块:(选择PLC与PLC交换功能);

2、设定联接接的PLC通讯模块CH1与PLC设定的方法一样都是选择9600,7,Odd,1;

3.设定Q/L系列PLC的串口(如果采用串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19200,7,Odd,1;

4.设定Q/L系列PLC的网口(如果采用网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IP及端口号要与PLC一样,(注:如果没有经路由器那么要设定DEA模块的地址要与PLC在同一网段);

【四】数据传输设定
直接点击“增加行”填入所输入输出的元件地址:

这里根据工程中的需要进行设定。

最后点“上传配置”传到DEA-CON模块中,运行就可以看到数据了,在L/QPLC中就可以直接调用FXPLC的数据了,或者FX中调用Q/LPLC中的数据数也可以了。就这样达到了0代码完成通讯。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15个品牌,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一次打包带走!
                                                                                2022-04-24

                                                                                                    PLC出现问题,怎么快速查找原因?
                                                                                2022-04-23

                                                                                                    PLC模拟量的原理以及编程方法,资深工程师一次给你讲清楚!
                                                                                2022-04-23

                                                                                                    轻松搞定的定位控制,这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2022-04-22

                                                                                                    周报135期 | 三菱问题集锦!
                                                                                2022-04-22

                                                                                                    从基层员工到技术主任都关注了这些公众号!
                                                                                2022-04-21

                                                                                                    一文搞懂电器控制图的基本知识,值得收藏!
                                                                                2022-04-21

                                                                                                    S7-200SMART PLC如何通过(485口进行上下载程序)
                                                                                2022-04-21

                                                                                                    11个 S7-200 SMART 实用编程技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2022-04-20

                                                                                                    电器上的这些符号有什么特别含义?
                                                                                2022-04-2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三菱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