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和仿真软件的安装及使用说明

楼主(2024-04-07):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和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的安装使用说明

安装前需要注意:
1、先安装“通用环境”在 ENVMEL 文件夹下,点SETUP.EXE
2、再安装“GX-DEVELOPER 8.34”在“GX Developer8.34L-C”文件夹下,点SETUP.EXE
3、序列号为 570 986818410
4、安装时,“监视专用”不要打勾!一定不要打!其他选项也不用打。此软件可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包含最新的FX3U!
第一步:安装GX Developer 8.86,解压GX Developer 8.86,打开文件夹路径如下: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SW8D5C-GPPW-C\EnvMEL\SETUP.EXE进行安装;

接下来出现环境安装界面,直接点击“下一个”

直接点击“下一个”

点击“结束”即完成了环境设置,完成后一般需要重启电脑,或者注销一下,再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打开文件路径如下: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SW8D5C-GPPW-C\SETUP.EXE进行安装;(注册码:570-986818410)

一直点 “下一步” 或者“是”
输入序列号:

接着点下一步,注意所有复选框都不要打钩

可以修改安装位置

一直按确定,有些初始化报错,不影响安装和使用,最终会显示安装完成的弹窗。即完成了编程软件的安装。这时候仍需要重启或注销电脑一次,以便进行下一步仿真插件的安装。
第三步:打开文件路径如下: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中文版\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6-C\SETUP.EXE进行安装;(注册码:961-500940269)所有过程与编程软件的安装类似。

简单介绍一下编程软件及仿真插件的使用方法如下:

一、仿真软件的功能就是将编写好的程序在电脑中虚拟运行,如果没有编好的程序,是无法进行仿真的。所以,在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c 之前,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并且版本要互相兼容。比如可以安装“GX Developer 7.08” “GX Developer 8.34”等版本.

二、安装好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后,在桌面或者开始菜单中并没有仿真软件的图标。因为仿真软件被集成到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了,其实这个仿真软件相当于编程软件的一个插件。

三、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例:
(1)启动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创建一个新工程。

(2)编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

(3)可以通过菜单栏启动仿真。

(4)也可以通过快捷图标启动仿真。

(5)上面两种方式都可以启动仿真,这个小窗口就是仿真窗口,显示运行状态,如果出错会有中文说明。

(6)启动仿真后,程序开始在电脑上模拟PLC写入过程。

(7)并且可以通过软件元件测试来强制一些输入条件ON

(8)对X0强制ON,这时程序已经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