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学员常见问答(三菱篇)

楼主(2024-04-07):
1、三菱PLC什么是主机,什么是模块?
例 三菱PLC-FX2N-128MR-001,本身点数128点,常用的主机,可扩展最大点数256点,储存量大,运行8000步。扩展模块,例FX2N-16EX 输入点16,16EYR-继电器输出,输入点16,16EYT-晶体管输出,输入点16。
2、三菱PLC-FX3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连接特殊适配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三菱PLC-FX3U系列只使用特殊适配器中的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时,不需要功能扩展板。 使用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需要功能扩展板。 组合使用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和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请在连接有功能扩展板的FX3U可编程控制器中,先连接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然后再连接模拟量特殊适配器、通信特殊适配器。
3、三菱PLC-FX2N-4AD-TC能接收什么规格的模拟量输入信号?
三菱PLC-FX2N-4AD-TC模拟特殊功能模块将来自四个热电偶传感器(类型为K或J)的输入信号放大,并将数据转换成12位的可读数据,存储在FX2N主单元中。摄氏度(℃)和华氏度(℉)数据都可以读。
4、三菱PLC之间用485连接在一起,做主从设置,想求教如何来做
答: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特别要看上面的并联链接和N:N网络
5、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学习PLC编程?
答 :有一定的电工基础,掌握传感器、接近开关、编马器、气动元件等常用器件的使用及继电器控制原理。再学数制及数制转换,掌握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BCD码、ASCI码的概念。
6、PLC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工业环境下,PLC几乎无所不能。知道为什么?
答 :凡单片机能做的事,PLC一定能做;反过来,PLC能做的事,单片机不一定能做,甚至连边都沾不上。 对比:一般的家用电器要通过一级EMC试验都有点困难。 由于PLC应用是如此之广,因此一位PLC的资深优秀编程者,也一定是一位工业系统的多面手。他熟悉各种工业条件下的元器件和传感器性能参数,熟悉各种工业条件下的测控原理和自动控制原理,明确机械原理和各种工业工艺过程,明确强电磁环境下的如何选配元器件及开关电器。当然,此人对于PLC的模块也应当十分熟悉。 总之,优秀的PLC编程者,一定同时也是技术上的佼佼者
7、三菱触摸屏F940与电脑链接的下载线是什么型号, 找不到端口呀,会是啥情况呢
答:确认电脑是否已经读到驱动, 是不是和屏接触不好,没插好? 下载线是否正常
8、fx3u-232BD 通讯格式字地址是不是D8120,应该设置多少,板卡是不是应该亮的呀,插上去不亮
答:看RS2指令,上面有表格设置8120,对照设置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