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基础 | 三菱PLC编程软件详细学习(图解)

楼主(2024-04-07):
↑↑↑点击上方“PLC发烧友”,长期订阅
1PLC的类型1、小型PLC

  • 一体式结构、I/O点数:256点 (384点)、
  • 多用于单机控制
如:FX1S、FX1N、FX2N、FX3U、FX3G整体化PLC,注:F1、F2、 FX1、FX2 、FX0N、FX0S均已停产。

2、中型系列PLC

  • 模块化结构、 I/O点数:<2048点
  • 用于较大规模控制
特点:L系列PLC体积小,功能强大;如L02CPU,L26CPU等。
3、大型系列PLC

  • 模块式结构、 I/O点数:4096点、运算速度快、网络功能强
  • 满足大型控制系统要求
  • 如: QnA系列PLC :Q3ACPU、Q4ACPU;Q系列PLC :Q00J 、Q00 Q001Q02HQ06HQ12HQ25HQ03UDQ04UD(E)HQ06UD (E) HQ13UD (E) HQ26UD (E) H
  • 2PLC的运行原理
PLC采用存储程序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一次扫描称为一个周期。1个扫描周期的组成如下:

3GX Developer软件的使用说明1、GX Developer的画面构成和基本操作

1)菜单栏

2)工具栏
工具栏的内容是可以移动和装卸的,所以,显示项目和配置因不同环境而异。将使用频度较高的快捷配置为快捷按钮,对比在菜单栏中进行选择,可以直接执行相应功能。

3)工程数据一览表
梯形图编程窗口和参数设置画面等的“树形”显示。

4)新工程的创建:

5)梯形图编辑
使用功能键或工具按钮编辑梯形图,功能键和梯形图符号关系显示在工具栏的按钮上,编辑梯形图时,必须先设置在“写入模式” 。

7)将程序写入PLC:
⑴ 电脑与PLC连接

⑵GX Developer的传输设置

添加注释和声明
创建软元件注释:通过列表进行输入操作

创建软元件注释:通过梯形图进行输入操作

创建声明:在菜单中选择[编辑]—[文档生成]—[声明编辑] ,或点击声明按钮

在线修改程序 (RUN中写入)
该功能在PLC处于RUN状态时,只将更改过的梯形块写入PLC。由于该功能不对整个程序进行传送,可在短时间内完成程序的写入,很适合现场调试的场合 。
选择变换菜单下的变换(运行中写入)或者Shift 键+ F4 键,出现以下对话框,点击[是](Y)按钮 。
运行中写入正常完成时,将显示以下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关闭画面 。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习电工、plc等视频教程
阅读好习惯,读完点“在看”↓↓↓

网友A(2024-05-22):
GX Developer没办法装在64位的win10系统下,楼主有解决方法供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X Developer没办法装在64位的win10系统下,楼主有解决方法供参考吗?

win10可以装啊! 我用的是
GX Developer8.86 ,
你有错误报警吗?贴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