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H5U PLC控制伺服的方法

楼主(2024-04-08):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1、伺服驱动器SV660在软件上的配置,右击运动控制轴-添加轴(如下图所示)。

2、新建后出现Asix-0,双击进入基本设置,在输出设备中进行分配,其他选项默认不改(如下图所示)。

3、在单位换算设置上只需要修改脉冲数和移动量(根据伺服配套导轨上名牌进行设置),其他设置默认不改(如下图所示)。

4、在模式/参数设置中的编码器模式和模式设置根据要求设置,其他设置默认不改(如下图所示)。

5、在原点返回设置中一般情况下对原点信号、正限位、负限位、原点返回方向、原点返回方式进行设置,其他设置默认不改(如下图所示)。

6、在线调试-进入伺服调试,可以在本软件上进行调试,可以实现原点回归、正向点动、反向电动、使能(这里使能打开时触摸屏上的使能不能打开,会冲突)、复位、停止(如下图所示)。

7、在结构体变量中定义变量,用于功能块-轴控和子程序-SBR_伺服中(如下图所示)。

8、功能块右击新建并命名(如下图所示)。

9、在对话框中命名并确定(如下图所示)。

10、功能块下方出现轴控并双击(如下图所示)。

11、双击后右边出现编辑框 在上半部分定义变量(ININOUTOUTVAR)(如下图所示)。

12、右边工具箱中-指令集-MC轴控(EtherCAT&脉冲输出),选择轴控指令(如下图所示)。

13、双击常用指令,指令会出现在编辑区(如下图所示)。

14、把上面定义的变量对应填入(如下图所示)。

15、编程-程序块-插入一个子程序(如下图所示)。

16、在对话框里命名并确认(如下图所示)。

17、在子程序伺服的编辑区编写对应程序以及轴编号(如下图所示)。

18、从右侧工具箱-FB-轴控-双击(如下图所示)。

19、调用的FB块就会出现在子程序的编辑区(如下图所示)。

20、在定义M变量、D变量(如下图所示)。

21、把定义的MD变量用于FB的引脚上(如下图所示)。

21、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可以实现上面的动作和状态。

以上内容为原创整理,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

如果想提升自己的技能或者其他业务需求,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咨询了解

往期回顾

【原创】EPLAN中伺服的制图方法

【原创】EPLAN中端子图表的制作

【原创】光电传感器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