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DK系列调速电机和汇川plc通过Modbus协议通讯

楼主(2024-04-08):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1、首先从说明书获取调速器驱动器参数,根据要求设置参数码(如下图所示)。

2、COM0双击,弹出对话框COM通讯参数配置(如下图所示)。

3、协议选择MODBUSRTU主站。H/W类型系统默认,端口号默认,通讯速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根据调速器驱动器参数进行设置。帧间隔默认(如下图所示)。

4、在COM0右击,添加MODBUS配置(如下图所示)。

5、弹出对话框,默认选项并确认(如下图所示)。

6、在COM0下方出现COM0 Modbus Config并双击(如下图所示)。

7、弹出COM0 Modbus配置对话框。通过新增或者导入的方式把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

8、从说明书获取调速器驱动器所进行通讯的协议并进行菜单设置(如下图所示)。

9、根据参数表的写控制命令、读状态信息、读故障代码及其参数在汇川plc中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10、通过新增,修改从站站号(这里从站就是调速器)根据说明书通讯站号设定。触发方式一般选择循环。触发条件默认。功能码根据是写还是读进行设定,如果是控制命令就选择“写单个寄存武器(06)”,,如果是状态参数就选择“读寄存武器(03)”。从站寄存器地址就是说明书的参数地址。单个寄存器读或者写,则数量就写1。映射地址填写的是PLC的地址,是把从站寄存器地址映射到PLC D存储区中。配置好所有参数并确定,会自动进行连接(如下图所示)。

11、编写对应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往期回顾

【原创】EPLAN中伺服的制图方法

【原创】EPLAN中端子图表的制作

【原创】光电传感器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