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高速计数器

楼主(2024-04-08):
限时领取-史上最全的西门子软件资料!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资料)
   如200SMART的高速计数、编码器基础、高速计数常见问题等;今天我们主要分享关于1200系列的高速计数内容。
一、 高速计数的最大频率      CPU 和 SB 输入通道可以支持过程信号中的最大脉冲速率

二、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

单相:
      单相计数指的是只有一路脉冲信号输入到PLC,计数器所记录脉冲数体现为加还是减,取决于方向信号,由方向信号的ON和OFF进行决定。方向信号可选择内部控制也可以选择外部输入

两相位:
     双相计数具有两路脉冲信号,一路脉冲为增计数脉冲,一路在减计数脉冲,当增脉冲信号输入时,计数器当前值往上加;当减计数脉冲输入时,计数器的当前值往下减

A/B计数器
     A/B相计数,在计数时,两路脉冲同时输入到CPU中,当A相脉冲超前B相脉冲90°时,计数当前值往上加;当A相脉冲滞后B相脉冲90°时,计数当前值往下减

A/B计数器四倍频:
     A/B计数器四倍频计数方式与A/B计数器计数方式一样,主要不同在于每个沿信号的产生时,计数的当前值均会发生变化

三、计数类型
1200系列PLC提供4种计数类型:计数、周期、频率、运动控制       计数:计算脉冲次数并根据方向控制的状态递增或递减计数值。外部 I/O可在指定事件上重置计数、取消计数、启动当前值捕获及产生单相。输出值为当前计 数值且该计数值在发生捕获事件时产生。当选择为计数类型时,需要设置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和计数方向,以及初始化计数方向、初始值及参考值等       周期:会在指定的时间周期内计算输入脉冲的次数。返回脉冲的计数及持续时间(单 位为:纳秒)。会在频率测量周期指定的时间周期结束后,捕获并计算值。使用周期功能时,需要设置频率测量周期,频率周期可选择为1S/0.1S/0.001S        频率:测量输入脉冲和持续时间,然后计算出脉冲的频率。程序会返回一个有符号的 双精度整数的频率(单位为Hz)。如果计数方向向下,该值为负。会在频率测量周期指定的时间周期结束时,捕 获并计算值。运动控制:用于运动控制计数对象,不适用于 HSC 指令。主要用于运动控制实现闭环控制时使用
四、高速计数的寻址
      CPU 将每个高速计数器的测量值,存储在输入过程映像区内,数据类型为 32 位双整型有符号数,用户可以在设备组态中修改这些存储地址,在程序中可直接访问这些地址,但由于过程映像区受扫描周期影响,读取到的值并不是当前时刻的实际值,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此数值不会发生变化,但计数器中的实际值有可能会在一个周期内变化,用户无法读到此变化。      我们可通过读取外设地址的方式,读取到当前时刻的实际值。以 ID1000 为例,其外设地址为 “ID1000:P”下表所示为高速计数器寻址列表。        高速计数器寻址
高速计数器号数据类型默认地址
HSC1DINTID1000
HSC2DINTID1004
HSC3DINTID1008
HSC4DINTID1012
HSC5DINTID1016
HSC6DINTID1020
五、高速计数指令说明高速计数器控制指令CTRL_HSC

管脚说明:

STATUS 错误代码:

CTRL_HSC_EXT:高速计数器扩展指令
CTRL_HSC_EXT: 高速计数器扩展指令主要针对固件版本为V4.2以上的CPU使用,增加了门功能、同步功能、比较功能、捕捉功能等

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