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分享博途软件的一些基本操作技巧

楼主(2024-04-09):
1,S7 300存储卡的选型,1200无所谓存储卡,300还是需要的,在使用Step7的时候选择Blocks右键,可以找到存储空间的需求,博图在这一块做的更好:

如下操作:

并且可以自己选择存储卡的大小:

如果不合适会报错:

2,PLCSIM仿真,和Step7类似的界面,打开位置不同:

下面的界面大家很熟悉了:

把程序下载下去,使用默认的参数设置就可以了。

3,虚拟机使用CP5711连接博图V13到S7 300,步骤如下:

3.1,打开虚拟机;

3.2,虚拟机全屏,打开V13程序;

3.3,打开程序,选择编写PLC程序,打开带有程序的主界面;

3.4,控制面板,Set PC/PG,选择接入点是CP5711(Profibus),具体是MPI还是Profibus看自己插的位置了;

如果此时找不到5711,那么就需要把外面的CP5711弄到虚拟机里面来了。参见下图。

3.5,点击在线图标,输入参数,连线。

如果通过以太网连接,还麻烦点:如下,

3.5.1,在虚拟机之外设置与PLC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

3.5.2,Ping PLC的地址,如下:

3.5.3,在虚拟机的控制面板里面Set PC/PG为以太网的网卡:

3.5.4,如果设置了网卡的各种模式都不行,一般来说前两种都可以:

只好如下操作:

点击虚拟机软件菜单“编辑”然后选择“虚拟网络编辑器”,里面有一项“恢复默认设置”,然后确定。

3.5.5,其余操作和上面一样。

下面内容摘自网络:

4,IP地址相关操作:

4.1:PLC硬件组态改好后,再传下去;

也就是设定好离线CPU的IP地址后,在下载窗口,勾上“显示所有可访问设备”,选中对应的CPU下载,IP地址修改成设定的IP地址。

4.2:对于没有设定过IP地址的新CPU,可以直接设定IP;

打开Basic软件—在线访问—打开连接网卡—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找到该CPU——“在线与诊断”——为CPU分配IP地址——IP地址前三个八位位组和电脑一致,第四个位组要与电脑IP区别开;子网掩码要与电脑一致;

4.3:还有一种就是“重置IP地址”;

打开Basic软件——在线访问——找到该CPU——在线与诊断——重置为工厂设置——选上重置IP地址。这样把CPU的IP地址包括程序也清掉了,也就是恢复了出厂的状态。

注:内容来源网络,侵权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