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NUC机器人与PLC通讯方法

楼主(2024-04-09):
99%工控人会关注的公众号▲一、PLC组态
新建项目

2.添加新设备

3.选择CPU类型

4.以太网地址

5.添加新子网

6.IP协议

7.设备和网络

8.添加机器人

9.选择 硬件目录下→ 其他现场设备 → PROFINET IO→I/O→FANUC→R-30IB EF2→AO5B-2600-R843;FANUC Robot Controller(1.0)R843;

10.组网

11.点击未分配

12.进入设备视图

13.双击r30ibr-iodevice(机器人图标)设置机器人IP地址

14.根据项目的需要添加通讯i/o的字节数

15.输入I的首地址(168.0开始)

16.输出Q的首地址(Q2.0开始)

17.转到拓扑视图连接PLC到机器人

18.编译

19.下载PG/PC要跟计算机的网卡对应

20.准备下载

21.下载

22.下载完成

22.编程下载

23.测试机器人的DI1-D12前2位检查通讯结果OK

24.测试机器人的DI511-D512后2位,检查通讯结果OK

二、机器人设置

1.设置机器人Profinet IP地址 : 按下示教器上MEUN键→ 5 I/O → 选中 I/O2页面→ PROFINET(M) → ENTER →选中 2频道(备注:2频道是机器人做从站 ) →按下 DISP 键 →选中 IP 地址→按下 F4 键(编辑)→编辑完成后→按下 F1 键 →(适用)→完成 IP 地址编辑。

2.编辑插槽类型和字节长度:按下示教器上 MEUN键→ 5 I/O → 选中 I/O 2页面→ PROFINET(M) → ENTER →按下 F4 键(编辑 )→选中输入出插槽→编辑完成后→按下 F1 键(适用)→按下 F4 键(编辑 )选中字节大小→按下F1键(适用)→编辑完成。

3.公用 I/O配置:按下示教器上MEUN键→ 5 I/O → 选中 I/O 1页面→ 3数字 →ENTER →I/O 数字输入→ F2 (分配)

99%工控人会关注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