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M80系统如何在线增加一个M代码

楼主(2024-04-10):
M80系统简易快速在线增加一个M代码

背景说明

机床在安装、调试、使用过程中,越来越多遇到需要增加某种辅助动作,比如夹具自动夹紧、放松,自动上下料衔接等待等客户需求,此时如果设备里没有相应或多余M代码对应,或者机床现有M代码逻辑不符合自己需要,就要现场增加M代码。那如何简单方便增加一个M代码呢?

三菱系统增加M代码PLC编程方法很多,以下介绍M80系统最为简易、快速在线增加一个M代码的方法。

增加方法

① 本例以增加M300为例,在线进入PLC“编辑”画面后,单独插入一行,输入如下地址回路,如图1:

图1

② 查找到原PLC里的“YC1E”线圈后,在其前并联“M300”常开触点,现场可根据动作需要,有无检测信号等修改“M300”代码完成逻辑,如图2:

图2

③ 以上“回路”编辑完成后,点击“变换”和“ROM写入”生效保存上述“回路”。至此“M300”代码增加完成。如需增加其他M代码,按照上图比照增加即可。

④ “M300”代码增加完成后,PLC即可引用“M300”中间继电器,按自己需要的逻辑控制外部输出地址或其他自己需要的信号。

注:需确认原PLC中“M300”中间继电器地址未被使用,如有使用可更换为其他未使用地址。

本说明只是介绍如何简单增加一个M代码,基本上可满足大部分使用场合。辅助功能代码复杂使用和编程请参考《M80PLC编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