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在项目中学PLC—DIDO的用法:电机的启停

楼主(2024-04-11):
学PLC、机器人、机器视觉,启程是您的可靠选择

启程专注于10多年工业自动化培训

●项目工况介绍:

一个液压系统的控制

电气相关元气件罗列如下:

液压泵驱动电机:主泵电机:110KW,循环泵电机:45KW,高压泵电机:15KW,抽油泵电机:4KW,其余小电机不计。

电磁阀若干:DC24V控制。

比例阀:比例溢流阀 0-10V信号,对应0-35MPa

压力传感器:0-40MPa,0-10V信号。0-40MPa,4-20mA

温度传感器:-50-100度 ,4-20mA,两线制。

转速扭矩传感器:DC24V高速脉冲信号

流量计:DC24V高速脉冲信号

其余信号:滤油器报警信号,液位报警,热继电器报警,蝶阀。

●DIDO的用法:电机的启停:

先从简单的开始,介绍两个电机的启停:15KW,4KW。

◆第一:搞懂工况。

两个电机的控制:M1(15KW),M2(4KW),用两个个带灯按钮控制SB1控制M1,SB2控制M2启停。

限制条件:1.两个电机受急停控制,2.液位极低时不能启泵。3.两个电机分别受两个蝶阀限制(XK1,XK2),蝶阀关闭时,不允许起泵。4.两个定电机分别受热继电器保护(FR1,FR2)。其中,急停和热继电器都接常闭触点。

◆第二:所需知识点的查漏补缺。

本小节只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就是自锁回路的理解。很好理解,如下图,当SB2按下时,KM线圈得电,KM触点动作,控制回路中,和SB2并联的KM辅助触点就把回路锁住,使得当SB2抬起来时,还能能够保证线圈一直得电。当SB1动作时,KM线圈失电。这个就是两键启停的自锁回路控制原理。一键启停自锁回路原理差不多。

◆第三:出电气图

◆ 第四:程序(逻辑)编写

限制条件:1. 紧急情况下,急停(常闭)拍下,电机停止运行。急停拍下时,电机不允许启停。

2. M1电机受FR1(热继)保护,M2 电机受FR2(热继)保护。

3. XK1(蝶阀)不打开,M1不能运行。XK2(蝶阀)不打开,M2不能运行。

◆第五:调试

这个调试方法很简单,如上图所示。

第一步:断开继电器线圈的回路,断开接触器线圈回路,断开电机主回路。用SB0.0按钮按一下,自锁回路使得Q0.0得电,再恩一下,Q0.0断电。

第二步:继电器回路得电,断开接触器线圈回路,断开电机主回路。用SB0.0按钮按一下,自锁回路使得Q0.0得电,KA1吸合(带灯可以看得见),再恩一下,Q0.0断电,KA1断电。

第三步:接通接触器线圈回路,断开电机主回路。用SB0.0按钮按一下,自锁回路使得Q0.0得电,KA1吸合(带灯可以看得见),接触器KM1吸合(可以听声音判断)。再恩一下,Q0.0断电,KA1断电,接触器KM1断电。

第四部:接通所有回路,SB1摁一下,电机启,SB1再摁一下,电机停止。

注意:以上几部,主要是检查电器回路的接线。再最后一步,出现电机反转或紧急情况,注意急停的应用。

本文转自《智能工控702》

点击蓝字阅读

西门子S7-1500基础培训,118页PPT免费领取!

【实用工具】88个电气计算工具,电工计算器+27个电气计算工具+60组电气计算表格!免费领取

【电气设计】AutoCAD 2020版从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限时领取!

2020年西门子最新软件汇总,欢迎下载!

免费领取各种modbus调试工具,轻松搞定modbus通讯协议绝对没问题!

西门子TIA Selection Tool选型软件使用教程(附加安装包)

【免费领取】西门子PLCS7-1500资料包,视频教程+资料,限时下载!

三菱PLCFX2N/3U/5U/Q系列/伺服/变频器/触摸屏——视频教程全套神装免费领取!

学习咨询电话:13809869603

学习报名+老师微信

线下实操学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