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分类与型号大全,赶紧收藏!

楼主(2024-04-11):
点击关注,回复100领取电气控制100例。
三菱PLC在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0多年历史。由于三菱PLC编程易学,功能强大,深受中国用户喜爱。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上已经淘汰掉二代产品,关系图如下:

说明90年代老型号2000年代老型号
低端小型机FX0SFX1S
中端小型机FX0NFX1N
高端小型机FX2FX2N
大型机AnS系列Q系列

目前FX1S、FX1N、FX1N的主机已经停止生产,由FX3SA、FX3GA、FX3U代替。FX2N的扩展模块,功能模块仍然正常销售。

小编:三菱新推出的三菱FX 5u,它的应用编程与西门子编程越来越像了,编程也使用功能方式编程使用,FB,FC通信协议库,软件里面也内置指令帮助。

三菱Q系列PLC综合介绍:

Q系列有多种CPU,功能模块可选择,可连接7个扩展基板(包括主基板为8块),最多安装64个本地模块,此外还支持远程模块,本地及远程合计单CPU最大可控制点数8192点。Q系列PLC安装体积小,稳定性强,功能强大,可自由搭配各种功能。支持各种网络:CC-LINK、以太网、NET/10H、串行通信、Profibus、Modbus、SSC-NET等。

其中新一代的QnU系列PLC具有USB编程口,QnUDE系列CPU自带以太网接口。

Q系列PLC功能简介市场情况
Q00UJCPU支持256点,含电源及5个插槽,USB口常用
Q00UCPU支持1024点,程序容量10K步,USB口常用
Q01UCPU支持1024点,程序容量15K步,USB口常用
Q02UCPU支持2048点,程序容量20K步,USB口常用
Q03UD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30K步,USB口常用
Q04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40K步,USB口一般
Q06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60K步,USB口一般
Q10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100K步,USB口较少
Q13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130K步,USB口较少
Q20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00K步,USB口较少
Q26UD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60K步,USB口较少
Q03UDV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30K步,USB口,以太网口,高速常用
Q04UDV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40K步,USB口,以太网口,高速常用
Q06UDV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60K步,USB口,以太网口,高速常用
Q03UDE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30K步,USB口,以太网口常用
Q04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40K步,USB口,以太网口常用
Q06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60K步,USB口,以太网口常用
Q10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100K步,USB口,以太网口较少
Q13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130K步,USB口,以太网口较少
Q20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0K步,USB口,以太网口较少
Q26UDEH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60K步,USB口,以太网口较少
Q00JCPU老式CPU,支持256点,自带电源及5个模块插槽一般
Q00CPU老式CPU,支持1024点,程序容量8K步一般
Q01CPU老式CPU,支持1024点,程序容量8K步常用
Q02CPU老式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8K步常用
Q02HCPU老式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8K步,高速常用
Q06HCPU老式CPU,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60K步,高速常用
Q172DSCPU运动控制CPU,MR-JE-B及MR-J4-B用,16轴常用
Q173DSCPU运动控制CPU,MR-JE-B及MR-J4-B用,32轴常用
Q33B电源插槽、CPU插槽、3个模块插槽常用
Q35B电源插槽、CPU插槽、5个模块插槽常用
Q38B电源插槽、CPU插槽、8个模块插槽常用
Q312B电源插槽、CPU插槽、12个模块插槽常用
Q35DB电源CPU插槽、5个模块插槽,支持多CPU高速通讯常用
Q38DB电源CPU插槽、8个模块插槽,支持多CPU高速通讯常用
Q312DB电源CPU插槽、12个模块插槽,支持多CPU高速通讯常用
Q65B电源、5个模块插槽常用
Q68B电源、6个模块插槽常用
Q612B电源、12个模块插槽常用
Q52B2个模块插槽一般
Q55B5个模块插槽一般
Q61P输入交流100~240V,输出直流5V6A常用
Q62P输入交流100~240V,输出直流5V3A,24V0.6A常用
Q63P直流24V输入,直流5V  6A输出一般
Q64PN输入交流100~240V,输出直流5V8.5A常用
QX1016入,输入AC100~120V一般
QX4016入,DC24V,正极公共端常用
QX4132入,DC24V,正极公共端常用
QX4264入,DC24V,正极公共端常用
QX40-S116入(高速),DC24V,正极公共端一般
QX41-S132入(高速),DC24V,正极公共端一般
QX42-S164入(高速),DC24V,正极公共端一般
QX8016入,DC24V,负极公共端常用
QX8132入,DC24V,负极公共端常用
QX8264入,DC24V,负极公共端常用
QY1016出,继电器式输出常用
QY18A8点独立输出,2A,继电器式输出一般
QY40P16出,DC12~24V,晶体管漏型常用
QY41P32出,DC12~24V,晶体管漏型常用
QY42P64出,DC12~24V,晶体管漏型常用
QY8016出,DC12~24V,晶体管源型常用
QY81P32出,DC12~24V,晶体管源型常用
QH42P32入,32出,DC12~24V,晶体管常用
QX48Y578入,7出,DC12~24V,晶体管一般
Q64AD4通道,电压/电流信号输入常用
Q68ADI8通道,电流信号输入常用
Q68ADV8通道,电压信号输入常用
Q62DAN2通道电压/电流信号输出常用
Q64DAN4通道电压/电流信号输出常用
Q68DAIN8通道电流信号输出常用
Q68DAVN8通道电压信号输出常用
QD622通道高速计数,200kpps,DC5V/12V/24V常用
QD62D2通道高速计数,500kpps,差分输入一般
QD75P1N1轴定位,集电极脉冲一般
QD75P2N2轴定位,集电极脉冲,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常用
QD75P4N4轴定位,集电极脉冲,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常用
QD75D1N1轴定位,差分脉冲一般
QD75D2N2轴定位,差分脉冲,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常用
QD75D4N2轴定位,差分脉冲,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常用
QD70P44轴简易定位模块,集电极脉冲一般
QD70P88轴简易定位模块,集电极脉冲一般
QD77MS22轴光纤定位模块常用
QD77MS44轴光纤定位模块常用
QD77MS1616轴光纤定位模块常用
Q64RD4路铂电阻输入常用
Q64TD4路热电偶输入常用
Q64TCTT4路热电偶输入,晶体管输出,温度控制模块一般
Q64TCRTN4路铂电阻输入,晶体管输出,温度控制模块一般
Q64RD-G4路铂电阻输入,通道间隔离常用
QJ71C24N串行通信模块,1路232,1路485/422常用
QJ71C24N-R2串行通信模块,2路232常用
QJ71C24N-R4串行通信模块,2路485/422常用
QJ61BT11NCC-LINK模块,主站/本地站常用
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网线接口常用
QJ71LP21-25H网模块,光纤接口一般
QJ71BR1110H网模块,同轴电缆接口,带F头一般
QJ71MB91Modbus  Master/Slave模块 1通道232,1通道422/485一般
QJ71PB92VProfiBus-DP  Master模块一般
QJ71PB93DProfiBus-DP  Slave模块一般
QG60空盖模块,用于填补空余的插槽一般
QC05B0.5米长,用于连接扩展基板一般
QC06B0.6米长,用于连接扩展基板一般
QC12B1.2米长,用于连接扩展基板一般
QC30B3米长,用于连接扩展基板一般
QC50B5米长,用于连接扩展基板一般
A6CON1焊结式插头一般
A6TBXY36端子排,用于QX41/42,QY41/42常用
AC10TB用于连接模块和端子排A6TBXY36,1米长常用
AC20TB用于连接模块和端子排A6TBXY36,2米长常用
AC30TB用于连接模块和端子排A6TBXY36,3米长常用
AC50TB用于连接模块和端子排A6TBXY36,5米长一般
CP30-BA-1P-1M设备用断路器,中速型,1P,电流0.1~30A常用
CP30-BA-2P-1M设备用断路器,中速型,2P,电流0.1~30A常用
CP30-BA-3P-1M设备用断路器,中速型,3P,电流0.1~30A常用
AJ65SBTB1-8DCC-Link远程模块,8入常用
AJ65SBTB1-16DCC-Link远程模块,16入常用
AJ65SBTB1-32DCC-Link远程模块,32入常用
AJ65SBTB1-16D1CC-Link远程模块,16入,0.2ms响应时间一般
AJ65SBTB1-32D1CC-Link远程模块,32入,0.2ms响应时间一般
AJ65SBTB1-8TCC-Link远程模块,8出,晶体管,0.5A常用
AJ65SBTB1-16TCC-Link远程模块,16出,晶体管,0.5A常用
AJ65SBTB1-32TCC-Link远程模块,32出,晶体管,0.5A常用
AJ65SBTB1-16T1CC-Link远程模块,16出,晶体管,0.1A一般
AJ65SBTB1-32T1CC-Link远程模块,32出,晶体管,0.1A一般
AJ65SBTB2N-8RCC-Link远程模块,8点继电器输出常用
AJ65SBTB2N-16RCC-Link远程模块,16点继电器输出常用
AJ65BTB2-16DRCC-Link远程模块,8点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一般
AJ65SBTB1-16DTCC-Link远程模块,8入8出,晶体管常用
AJ65SBTB1-32DTCC-Link远程模块,16入16出,晶体管常用
AJ65SBTB1-16DT1CC-Link远程模块,8入8出,晶体管,高速响应一般
AJ65SBTB1-32DT1CC-Link远程模块,16入16出,晶体管,高速响应一般
AJ65SBT-64ADCC-Link远程模块,4路电流/电压信号输入常用
AJ65SBT-62DACC-Link远程模块,2路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常用
AJ65BT-68TDCC-Link远程模块,8路热电偶输入常用

FX系列PLC功能简介市场情况
FX3SA-10MR-CMAC电源,6入,4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SA-14MR-CMAC电源,8入,6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SA-20MR-CMAC电源,12入,8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SA-30MR-CMAC电源,16入,14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SA-10MT-CMAC电源,6入,4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SA-14MT-CMAC电源,8入,6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SA-20MT-CMAC电源,12入,8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SA-30MT-CMAC电源,16入,14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GA-24MR-CMAC电源,14入,10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GA-40MR-CMAC电源,24入,16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GA-60MR-CMAC电源,36入,24出,继电器,USB接口常用
FX3GA-24MT-CMAC电源,14入,10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GA-40MT-CMAC电源,24入,16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GA-60MT-CMAC电源,36入,24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USB接口常用
FX3U-16MR-ES-AAC电源,8入,8出,继电器常用
FX3U-32MR-ES-AAC电源,16入,16出,继电器常用
FX3U-48MR-ES-AAC电源,24入,24出,继电器常用
FX3U-64MR-ES-AAC电源,32入,32出,继电器常用
FX3U-80MR-ES-AAC电源,40入,40出,继电器常用
FX3U-128MR-ES-AAC电源,64入,64出,继电器常用
FX3U-16MT-ES-AAC电源,8入,8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32MT-ES-AAC电源,16入,16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48MT-ES-AAC电源,24入,24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64MT-ES-AAC电源,32入,32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80MT-ES-AAC电源,40入,40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128MT-ES-AAC电源,64入,64出,晶体管漏型,3轴定位常用
FX3UC-16MT-D连接器式,DC电源,8入,8出,晶体管,3轴定位常用
FX3UC-32MT-D连接器式,DC电源,16入,16出,晶体管,3轴定位常用
FX3UC-64MT-D连接器式,DC电源,32入,32出,晶体管,3轴定位常用
FX3UC-96MT-D连接器式,DC电源,48入,48出,晶体管,3轴定位常用
FX5U-32MT-ESAC电源,16入,16出,具有4轴定位,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5U-64MT-ESAC电源,32入,32出,具有4轴定位,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5U-80MT-ESAC电源,40入,40出,具有4轴定位,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5U-32MR-ESAC电源,16入,16继电器出,具有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5U-64MR-ESAC电源,32入,32继电器出,具有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5U-80MR-ESAC电源,40入,40继电器出,具有485,以太网,2入1出模拟量常用
FX3G-232-BD1通道RS232常用
FX3G-485-BD1通道RS485常用
FX3U-232-BD1通道RS232常用
FX3U-422-BD1通道RS422常用
FX3U-485-BD1通道RS485常用
FX3U-CNV-BD接口转换扩展板(可用232/422/485BD代替)常用
FX3U-232ADP-MB1通道RS232,支持MODBUS,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485ADP-MB1通道RS485,支持MODBUS,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4AD-ADP4路模拟量输入,电流/电压,分辨率12位,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4DA-ADP4路模拟量输出,电流/电压,分辨率12位,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4AD-PT-ADP4路PT热电偶温度输入,分辨率12位,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4AD-TC-ADP4路TC铂电阻温度输入,分辨率12位,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3A-ADP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ENET-ADPFX3U用以太网特殊适配器,需搭配BD使用常用
FX3U-ENET-LFX3U用以太网模块常用
FX3U-4AD4路模拟量输入,电流/电压,分辨率15位+符号1位常用
FX3U-4DA4路模拟量输出,电流/电压,分辨率15位+符号1位常用
FX3U-1PG1路定位模块常用
FX3U-2HC2路高速脉冲输入常用
FX3U-16CCL-MFX3G、3U用CC-LINK主站模块常用
FX3U-64CCLFX3G、3U用CC-LINK丛站模块常用
FX3U-FLROM-16FX3U用16K内存盒常用
FX3U-32MR-DSDC电源,16入,16出,继电器常用
FX3U-48MR-DSDC电源,24入,24出,继电器常用
FX3U-64MR-DSDC电源,32入,32出,继电器常用
FX2N-8EX扩展摸块,8入常用
FX2N-16EX扩展摸块,16入常用
FX2N-8EYR扩展摸块,8出,继电器常用
FX2N-16EYR扩展摸块,16出,继电器常用
FX2N-8EYT扩展摸块,8出,晶体管漏型常用
FX2N-16EYT扩展摸块,16出,晶体管漏型常用
FX2N-8ER扩展摸块,4入,4出,继电器常用
FX2N-32ER扩展单元,16入,16出常用
FX2N-48ER扩展单元,24入,24出常用
FX2N-2AD2路模拟量输入,电流电压其中一种,分辨率12位常用
FX2N-4AD4路模拟量输入,电流/电压,分辨率11位+符号1位常用
FX2N-8AD8路电流/电压/热点偶/铂电阻输入模块常用
FX2N-4AD-PT4路铂电阻温度输入模块常用
FX2N-4AD-TC4路热点偶温度输入模块常用
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电流电压其中一种,分辨率12位常用
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电流/电压,分辨率11位+符号1位常用
FX2N-5A4路模拟量输入,电流/电压,1路模拟量输出常用
FX0N-3A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电流/电压常用
FX2N-1HCFX用高速计数模块,可接收差分脉冲常用
FX2N-2LC2路温度控制模块常用
FX2N-1PG-EFX用1轴定位模块,集电极脉冲,100KHZ常用
FX2N-16EX-ES-UL16入,输入可选择漏型或源型常用
FX2N-10GM1轴定位单元常用
FX2N-20GM2轴定位单元,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常用
FX2N-32CCLFX用CC-LINK丛站模块常用
FX1S-20MT-001AC电源,12入,8出,晶体管漏型,2轴定位常用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三菱PLC编程入门】购买方法

长按识别图片,扫码自助下单。

点击“阅读原文”也可以进入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