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什么是三菱N:N网络,如何进行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24-04-11):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N:N网络,它是三菱FX系列PLC之间首先数据交互的一种专用协议,它最多能实现8台FX系列的plc之间进行通讯。

看上图,我们以一台3U的plc作为主站,于另外的几台plc从站进行通讯,这样,我们就能实现主站与各个从站进行信息交互。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下接线,如下图,我们可以在每一个plc左端添加一个模块,485BD板

硬件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连线,如下图,我们可以发现,连线非常简单

接线接好之后,我们需要对plc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么?

这里并不需要,这是三菱专门做的一种通讯协议,非常简单,接好线之后就能直接使用,怎么使用呢,我们先来看下下图

主站设定,我们选择其中一台PLC作为主站,主站plc需要设定站号为0,然后根据从站个数,给D8177赋值,设定好从站的个数,最后通过给D8178赋值,确定好通讯的数据有哪些D8178怎么用,我们后面再讲。

现在设置如下,从站个数我们设置为1个,通讯的模式我们选择1模式。

从站设定,只需要设定一个站号,比如1号站,就用MOV指令给D8176赋值给个1,就可以了,如下图:

下面我们来看下通讯模式D8178的设定,请看下图:

我们选择的是1模式,也就是说,主站可以通过M1000~M1031、D0~D3这些点发送数据给其他站接收,比如我们再主站里触发M1000的线圈导通,那么各个从站的M1000的常开触点就会闭合,我们再主站里给D0写个数值k3进去,那么从站就能接收到D0里面的数值为3的数据。

1号站可以用的通讯的点为M1064~M1095、D10~D13,在1号站里导通M1064的线圈,在主站里的M1064的常开触点就会闭合(其他从站的M1064不会闭合,因为从站只能和主站通讯),同理,给D10里面写个数据,比如k10,那么主站里面就能接收到D10里面的k10的数据。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要设定通讯模式,直接用最多数据的那个模式就好啊,这多麻烦啊。这是因为通讯过多数据会影响通讯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