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组态王与西门子S7-1200PLC无线Modbus通讯

楼主(2024-04-11):
组态王软件与S7-1200无线Modbus通信方案

本方案是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1200进行无线MODBUS 通信的实现方法。此方案可以作为西门子S7-1200与组态软件的无线MODBUS 通信实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1.有线MODBUS 网络

组态王配置为标准 MODBUS 主站,西门子PLC 使用 MODBUS库文件配置为MODBUS从站,使用简单方便,不必深入理解MODBUS协议细节,即可完成通信。在本方案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对实际应用进行扩展。

2.无线MODBUS 网络

通过西安达泰电子DTD434MCC 方便实现无线 MODBUS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二组态王实现Modbus主站有线网络

试验设备及其接线

    组态软件:组态王6.55

    西门子S7-1200

    西门子PLC专用485线

    USB210A   RS485转RS232

    USB线

1. 连接S7-1200与电脑

    用西门子专用485线的DB9口接入S7-1200的X20:RS422/485口,另一端红黑    分别接入RS485转RS232的D+/A与D+/B,通过DP9口连接USB210A,最终由USB线连接电脑USB串口与USB210A,接入电源。

2.新建组态王工程

打开组态王工程管理器,菜单栏点击搜索,弹出新建工程向导对话框,点击所要用的工程,如S7-1200与组态王,点击下一步完成,新建工程被添加到工程管理中。如下图所示:

3.创建设备

双击工程管理器中新建的工程,进入工程浏览器界面,选择工程浏览器中的设备→COM1→新建…进入设备配置向导,选择PLC→莫迪康→ModbusRTU→COM

点击下一步,给设备命名,如DTD434,继续点击下一步,选择计算机串口。

我的电脑右击→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如下图所示;

如本机串口使用COM3,继续下一步选择DTD434从站站号,如2#,继续下一步,创建设备完成,在设备区显示新建的DTD434 设备,如下图所示:

点击串口3 更改与之对应的参数;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1,无校验 ,   通讯方式RS485如下图所示;

4.运行工程

左击

→双击

进入测试画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测试画面,调节里面的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点击

【文件F】切换到 View点击确认进入如下运行画面;

分别点击开关量输出1,2,3,4开关如下图所示;

打开后开关量输出则为绿色如下图所示;

每打开一路开关量,与之相对应的S7-1200上的DO指示绿灯亮起,每关闭一路开关量,与之相对应的S7-1200上的DO指示绿灯熄灭,则通讯正常。变量与画面进行变量映射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1200有线通讯建立完成。

三组态王实现Modbus主站无线网络

试验设备及其接线

    组态软件:组态王6.55

    西门子S7-1200

    西门子PLC专用485线

    USB210A   DB9子母线

    USB线

    DTD434MCC     2块

1.连接无线通讯终端

    用西门子专用485线的DB9口接入S7-1200的X20:RS422/485口,另一端红黑线分别接入DTD434MC的A,B端子,9-24VDC电源正极接入V+,负极接入V-,接入天线,作为从站。通过DB9子母线连接DTD434RS232/485串口,另一端接入USB210A,通过USB线连接USB210A与电脑串口,9-24VDC电源正极接入V+,负极接入V-,接入天线,作为主站,接入电源。

2.新建组态王工程

打开组态王工程管理器,菜单栏点击搜索,弹出新建工程向导对话框,点击所要用的工程,如S7-1200与组态王,点击下一步完成。新建工程被添加到工程管理中。如下图所示:

3.创建设备

双击工程管理器中新建的工程,进入工程浏览器界面,选择工程浏览器中的设备→COM1→新建…进入设备配置向导,选择PLC→莫迪康→ModbusRTU→COM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给设备命名,如DTD434,继续点击下一步,选择计算机串口

我的电脑右击→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如下图所示;

如本机串口使用COM3,继续下一步选择DTD434从站站号,如2#,继续下一步,创建设备完成,设备区显示新建的DTD434 设备,如下图所示;

点击串口3 更改与之对应的参数;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1,无校验 ,通讯方式RS485如下图所示;

4.运行工程

左击

→双击

进入测试画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测试画面,调节里面的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点击

切换到 View 点击确认进入如下运行画面;

分别点击开关量输出1,2,3,4开关如下图所示;

打开后开关量输出则为绿色如下图所示;

每打开一路开关量,与之相对应的S7-1200上的DO指示绿灯亮起,每关闭一路开关量,与之相对应的S7-1200上的DO指示绿灯熄灭,则通讯正常。变量与画面进行变量映射,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1200有线通讯建立完成。

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34M

达泰4系无线数据通讯终端DTD434MC,内嵌RS232/RS485双接口,可以直接替代RS232/RS485等传统有线方案,无需编程。DTD434MC能与西门子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实现西门子无线PPI协议、无线MODBUS协议的组态,为工业测控领域提供了中短距离无线通讯的简单高效解决方案。大大缩短工程项目时间,彻底解决有线方案施工繁琐、设备后期维护成本高等难题,并且在后期也不会产生运行费用。

■ 主 要 特 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精美铝合金外壳:120×105×30mm,4个条形安装固定孔;

◆ 通信接口:RS232/RS485;

◆ 传输距离:10KM范围内可选;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

组态王与西门子 PLC无线Modbus通讯

三菱FX2N与昆仑通态(MCGS)无线通讯例程

西门子S7-200smart远程无线模拟量信号采集案例

西门子200 PLC自由口通讯

9台西门子PLC的无线通讯建立

更多PLC无线通讯资料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