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通信端口以及连接方式

楼主(2024-04-11):
S7-200 smart通信端口以及连接方式
(文章参考西门子官网)

每个S7-200 SMART CPU都提供一个以太网端口和一个RS485端口(端口0),标准型CPU额外支持SB CM01信号板(端口1),信号板可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组态为RS232通信端口或RS485通信端口。

CPU 通信端口引脚分配
1.S7-200 SMART CPU集成的RS485通信端口(端口0)是与RS485兼容的9针D型连接器。CPU集成的RS485通信端口的引脚分配如下表1所示。

连接器

引脚标号

信号

引脚定义

屏蔽

机壳接地

24V返回

逻辑公共端

RS-485信号B

RS-485信号B

发送请求

RTS(TTL)

5V返回

逻辑公共端

+5V

+5V,100Ω串联电阻

+24V

+24V

RS-485信号A

RS-485信号A

不适用

10位协议选择(输入)

外壳

屏蔽

机壳接地

表1

2.标准型CPU额外支持SB CM01信号板,该信号板可以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组态为RS485通信端口或者RS232通信端口。如下表所示:

连接器

引脚标号

信号

引脚定义

接地

机壳接地

Tx/B

RS232-Tx/RS485-B

发送请求

RTS(TTL)

M接地

逻辑公共端

Rx/A

RS232-Rx/RS485-A

+5V

+5V,100Ω串联电阻

表2

使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组态SB CM01信号板为RS485通信端口或者RS232通信端口的过程如下图1所示。

图1. SB CM01 信号板组态过程
EM DP01通讯端口引脚分配

EM DP01上的RS485串行通信接口是一个RS485兼容的九针迷你D型插口,与欧洲标准EN 50170规定的PROFIBUS标准一致,下图介绍了通讯端口的引脚分配。

图2. S7-200SMART EM DP01通讯端口的引脚分配
以太网端口连接

S7-200 SMART CPU的以太网端口有两种网络连接方法:直接连接和网络连接。直接连接:当一个S7-200 SMART CPU与一个编程设备、HMI或者另外一个S7-200 SMART CPU通信时,实现的是直接连接。直接连接不需要使用交换机,使用网线直接连接两个设备即可,如图2.通信设备的直接连接所示。

图3.通信设备的直接连接

网络连接:当两个以上的通信设备进行通信时,需要使用交换机来实现网络连接。可以使用导轨安装的西门子CSM1277 4端口交换机来连接多个CPU和HMI设备,如图3.多个通信设备的网络连接所示。

图4.多个通信设备的网络连接

RS485 网络连接

RS485网络的传输距离和波特率

波特率(bit/s)

S7-200 SMART CPU端口

隔离型 CPU端口

9.6K~187.5K

50m

1000m

500K

不支持

400m

1M~1.5M

不支持

200m

3M~12M

不支持

100m

表3.RS485网段电缆的最大长度

RS485中继器

图5.使用RS485中继器拓展网络

RS485 网络连接器

图 6. RS485网络连接器

表4.网络连接器终端和偏置电阻
使用SB CM01信号板可用于连接RS485网络,当信号板为终端通信节点时需要接终端电阻和连接偏置电阻,典型的电路图如图6.SB CM01信号板终端和偏置电阻接线图所示。

图7. SB CM01信号板终端和偏置电阻接线

RS232 连接

RS232网络为两台设备之间的点对点连接,最大通信距离为15m,通信速率最大为115.2 Kbit/s。RS232连接可用于连接扫描器、打印机、调制解调器等设备。SB CM01信号板通过组态可以设置为 RS232通信端口,典型的 RS232 接线方式如图7.SB CM01信号板 RS232连接图所示。

S7-200Smart的多种通讯方式

1. 两台S7-200Smart无线通讯

2. 多台S7-200Smart无线通讯极简标题

3. 组态王/wincc/触摸屏作为从站与S7-200smart主站通讯

4. S7-200Smart作为主站,2个从站分别采集模拟量信号和开关量信号

更多PLC无线通讯资料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