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6期 | 众多学员碰壁的西门子常见问题汇总,都给你 ...
周报46期 | 众多学员碰壁的西门子常见问题汇总,都给你!赶紧!

楼主(2024-04-11):
西门子S7-1200 PLC
问:西门子S7-1200PLC FB定时器多重背景可以调用几个?
答:可以调用很多个,基本上用不完的。
问:如何复位S7-1200CPU出厂设置?
答:在线和诊断窗口,点击功能标签下的"重置为出厂设置"选项,点击"重置"按钮,在弹出的复位窗口中选择"是"即可复位PLC。
问:西门子S7-1200PLC 多重背景如何理解?
答:单个背景相当于全局变量,多重背景相当于局部变量。
问:S7-1200 PROFINET通信口支持的通讯方式有哪些呢?
答:S7-1200本体上集成一个PROFINET通信口,支持以太网和基于TCP/IP和UDP的通信。
问:S7-1200PLC如何实现变址寄存器?
答:间接寻址,用指针的方式可以实现。
问:S7-1200PLC编译后下载程序前提示:已组态模块与目标模块(在线)之间的差异,固件版本(在线)V4.2 ----(离线)V4.1如何解决?
答: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将软件升级到博图V15或以上版本。再就是将固件降级到4.2版本,要组态 SIMATIC S7-1200 CPU V4.3 及更高版本,需要使用工程组态系统 STEP 7 V15.1 Basic 或 Professional 及更高版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软件直接全新安装一个V15.1的软件就好了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高数计数指令监控时HDEF错误显示红色?
答:HDEF只需要调用一次就行了,你可以使用SM0.1调用,或者I1.0上升沿调用。一直触发调用肯定会报红的。
问:POU中不允许使用绝对V存储区地址,必须使用符号地址。创建库,添加库如何解决?
答:在你创建的库右击库存储区,给V去分配一下地址。
问:S7-200SMART编程软件可以连接200PLC上传和下载嘛?
答:不可以的,200和200SMART是不能相互兼容的,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软件。
问:在一台电脑里可以安装两个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软件嘛?
答:一个系统只能安装一个WinCC flexible SMART V3,若要在一台电脑上安装两个同样的WinCC flexible SMART V3只能安装虚拟机哦!
问:WIN7 32位操作系统能装200SMART V2.5版本软件吗?
答:不可以安装,WIN7 32位不支持200SMART V2.5版本软件。
问:西门子200SMART PLC的内部寄存器V和M有什么区别?
答:V是内部变量存储器,多用于保存数据;M是内部辅助继电器,多用于位控制
问:西门子S7-300PLC最多有多少个输出点?
答:西门子S7-300PLC最多可以有四个机架,每个机架可以带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带32个数字量,所以最多可以带1024个数字量,如果模拟量的话,最多可以带128路模拟量。
问: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项目树突出消失了,如何恢复呢?
答: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在菜单栏工具选项里面点击项目树即可设置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变量表点击打不开没有反应,如何解决?
答:把软件重启打开,电脑重新启动,还不行把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全部复位,在菜单栏工具选项全部复位
问:程序中符号(P)是什么指令呢?
答:沿脉冲(上升沿)
问:三菱PLC和西门子PLC源型 漏型 定义接法是一样的嘛?
答:不一样,正好相反,西门子漏型接法在三菱是源型,西门子源型接法,在三菱是漏型。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SM0.1有何作用和功能呢?
答: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启动扫描接通,然后PLC第二次扫描就不管它了,常常会用在初始化子程序之类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打开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项目文件)?
答:当前软件版本比写程序软件版本低,换一个高版本即可。
问: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可以监控S7-200SMART PLC嘛?
答:不可以的,200和200SMART是不能相互兼容的,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软件。
问: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设置 PG/PC接口”时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是什么原因?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其他
问:SMART IE1000如何将数据记录到U盘上?
答:1.记录文件名及路径仅支持英文 ,并且记录文件的格式仅可选择 “TXT”。
2.路径必须选择 “\USB_X60.1”。
问: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博途V16嘛?
答:可以安装,建议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或者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上。
问: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的触摸屏如何下载组态画面?
答: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关,记住是在同一个网关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WIN10系统64位,支持安装WINCC7.0软件嘛?
答:wincc7.0是不支持WIN10系统的,WIN10系统应该安装WINCC7.4 7.5
问:Windows10家庭版升级成专业版可以装博途软件吗?
答:可以的,WIN10专业版可以安装博途软件。
问:WinCC flexible2008可以安装的win10系统里面吗
答:安装不了,目前WinCC flexible2008不支持不兼容WIN10系统哦!
问:西门子S7-300PLC SF指示灯亮红灯什么原因?
答:SF指示灯亮红灯:表示系统故障,引起得原因较多。需要应用STEP7的硬件诊断功能进行总线诊断,进行诊断操作后系统会给出诊断信息,解读这些诊断信息可正确定位问题得所在。
来源:技成辅导员
文章推荐周报45期 | 西门子SMART程序、西门子1200PLC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4期 | 西门子1200复位PLC、欧姆龙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门子问题汇总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对干货)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8期 | SMART PLC Modbus通讯、组态、模拟量等常见问题~周报37期 | 三菱软件使用、FX 5U 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6期 | SMART PLC升级、程序下载、运行报错?这有解决方案!周报3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编程过程80%都会遇到的问题周报34期 | 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解答周报33期 | 三菱、西门子全系列这34个问题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