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45期 | 西门子SMART程序、西门子1200PLC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4-11):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CPU ST20写的程序能在ST40上运行嘛?

答:可以实现运行,CPU ST20写的程序在换到ST40是可以运行的,只不过你要改一下系统块设备型号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报警亮红灯如何处理?

答:1.PLC和电脑通讯监控程序看是否有错误

2.重新启动PLC(CPU)

3.以上二点都没有作用,只能用SD卡复位还原PLC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编程时,读时钟和写时钟指令可以用同一个地址嘛?

答:不可以,必须分开来写。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通讯其中MSG指令DataPtr引脚地址填写不进去?

答:加一个特殊符号&,比如&VD100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子程序 必须要从主程序调用才能使用吗?

答:对,是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三线制温度传感器模拟量如何接线?

答:信号线和电源线加起来有3根线,负信号线与供电电源M线为公共线,三线制温度传感器信号正接模拟量输入端正,还有两根线是电源,分别接24+和24负,其中24负要和输入端负相接。

问:为什么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中L区里的数据不能在状态表中显示呢?

答:L区,是局部变量区,是不能直接在状态表监视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把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呢?

答:使用Round的指令转换为双整数,然后使用DI_I 的指令把双整数转换成整数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主程序和子程序有什么区别呢?

答:子程序:子程序和主程序最大的区别,子程序只有在被调用的时候才会执行,而主程序只要运行就会执行。使用子程序有以下优点:可以减少程序大小,可以缩短程序扫描时间,可以进行项目移植。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电池板有什么作用?

答:S7-200 SMART SB BA01 电池板适用于实时时钟的长期备份,保持PLC时钟正常运行。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断电数据保持最多保持多大存储空间?

答:保持最多10 KB的存储器空间。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标准型和经济型CPU有什么区别?

答:CR是代表经济型的PLC,不带扩展模块。

ST/SR代表标准型的PLC,带扩展模块。

T:代表晶体管 24V。

R:代表继电器240V。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嘛?

答:实现远程控制依靠网络技术实现,比如VPN的方式或者路由器端口转发的方式。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使用SR20 CPU下载程序提示:块对于PLC存储器来说过大,或者系统块包含了对于该PLC类型无效的参数,如何解决?

答:SR20最大支持程序12K,编译后输出窗口可以看到块的大小,你应该是程序大小超了。

问:V4.0 STEP 7 MicroWIN SP9连接PLC提示未找到指定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西门子S7-300PLC

问:西门子S7-300PLC用户程序放在存储卡,还是放在CPU里?

答:一般默认是放在PLC当中,放到MMC卡需要自己去设置和下载到MMC卡当中。

问:西门子S7-300PLC看门狗是什么意思?

答:看门狗实际就是一个系统监视定时器,用来监视PLC的扫描时间,看门狗只要动作,PLC停机报警。

问:西门子S7-300PLC PID FB41块可以在OB1里调用嘛?

答:不能在OB1中调用FB41,只能在OB35中调用FB41,否则结果不正确。

问:西门子S7-300PLC里查找指令的快捷键是什么?

答:CTRL+F,查找键。

西门子S7-1200PLC

问:西门子S7-1200PLC数据类型中建TON_TIME数据类型,为什么没有?需要手动写字母,其它类型在里面直接选择就有?

答:需要手动输入,TON回车就行了。

问:西门子S7-1200PLC OB块的扫描时间能不能改?

答:可以,硬件组态中,CPU属性修改即可。

问:西门子S7-1200PLC模拟量超过4到20MA如何测量呢?20.8MA可以直接采集嘛?

答:直接采不了,可以考虑加电阻换算,或者一些变换器之类的第三方设备。

问:西门子S7-1200PLC有没有64位整数型地址呢?

答:只有DINT,32位。

问:西门子S7-1200PLC FOR循环执行为何从0非常之快直接跳转到了10?

答:如果没有加限制肯定很快。

其他

问:WINCC服务器不可用,请更正你的服务器名称?如何解决?

答:把计算机名称和WINCC名称改成一致即可。

问: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如何下载组态画面?

答: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关,记住是在同一个网关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ET200S CPU与ET200S接口模块有什么区别呢?

答:ET200S接口模块相当于从站,可以当profinet从站,需要和PLC连接才能使用,ET200S CPU相当于PLC的CPU一样可以直接使用,比如上传和下载程序。

问:西门子TDC是什么?

答:TDC是西门子开发的新型高速率高精度的控制系统,TDC支持多CPU并行,处理数据的速度非常快。

问:西门子S7-1500PLC不往轨道上安装,单独接上电可以测试吗?

答:作为临时上电测试是可以的,如果要用到项目上必须安装在轨道上。

问:博途V15仿真时,仿真启动失败?

答:检查开始仿真按钮,正常情况下是蓝色可点击显示。只要项目没有错误,都可以点击。如果点击不了,检查是否安装了PLCSIM V15,如果没有安装的话,是无法仿真的。可以重新安装即可。

来源:技成辅导员

文章推荐周报44期 | 西门子1200复位PLC、欧姆龙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门子问题汇总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对干货)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8期 | SMART PLC Modbus通讯、组态、模拟量等常见问题~周报37期 | 三菱软件使用、FX 5U 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6期 | SMART PLC升级、程序下载、运行报错?这有解决方案!周报3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编程过程80%都会遇到的问题周报34期 | 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