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简单实例讲解,超适合初学者 ...
「UG编程」简单实例讲解,超适合初学者

楼主(2024-04-11):
莫莫小贴士:点击上方↑↑"UG数控编程"即可免费订阅如此好的数控平台哦!
大家好,我是莫莫,本文带来两个实例,分别是“提取式卫生纸盒盖”和“直角连接板”,速度下拉学习吧,都很简单的~
实例1 提取式卫生纸盒盖
l 实例说明
本例将制作提取式卫生纸盒盖,如图1-1所示。
本例描述:纸盒中间的突起用来缠绕卫生纸,盒盖和底部的部分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
本例知识点:本实例由实体的构建,边倒圆,挖空和模型树改变建构模型顺序等功能制作完成。
l 操作步骤
1. 启动UG。
2. 新建一个文件
执行“文件”→“新建”命令,给新文件指定路径和文件名。注意制定尺寸的单位选择毫米,如图1-2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3. 选择建模命令
执行“起始”→“建模”命令,切换到建模模式。
5. 移动工作坐标系
单击“实用工具”→“原点”图标或执行“格式” →“WCS” →“原点”命令,在对话框中输入坐标值为:XC=125,YC=60,ZC=100。单击“确定”按钮,如图1-5所示,为了后面叙述方便,称原点所在的面为长体的底面。或执行“格式” →“WCS” →“方位”命令。点取所放置的底面。原点放置的位置如同图1-5所示。
8. 绘制椭圆
单击“曲线”工具栏→“椭圆”或执行“插入” →“曲线” →“椭圆”命令,系统将打开“点构造器”对话框,单击“重置”按钮,单击“确定”按钮。这时系统将打开椭圆参数设置对话框,设置为:长半轴:100,短半轴:20,起始角:0,终点角度:360,旋转角度:0,如图1-12单击“确定”按钮。在实体的底面就画确定了一个椭圆,如图1-13所示。
实例2 直角连接板
l 实例说明
本例制作直角连接板效果,如图2-1所示。
本例描述:连接板由两个平板组成,中间有一个支撑,平板上有螺钉孔。
本例知识点:本例通过长方体,倒斜角,孔的创建等功能的完成。
l 操作步骤
1.启动UG
2.新建一个文件
执行“文件”→“新建”命令,给新文件指定路径和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
3.选择建模命令
执行“起始”→“建模”命令,切换到建模模式。
4.创建长方形底板
5.创建另一个长方形平板
6.绘制倒斜角
7.创建实体并
8.绘制边倒圆
好啦,就到这里了,你们都学会了吗?欢迎留言哦~
目前10000+机加工小伙伴已关注我们,你还不赶紧来~
“UG+PM编程学习精英群”
请长按以上二维码保存后,打开QQ扫一扫入群哦,别忘了备注咱们公众号的名字“UG数控编程”哦!
CNC?数控?机械?制造?编程?练习图?图档?外挂?后处理?
莫莫这里通通都有,加我加我加我,还有免费的技术资料分享哦!
莫莫丨微信:YLY29595920
莫莫丨QQ:2075584689
莫莫丨QQ群:726236503
点击阅读原文快速加入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