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与S7-300 CP卡S7通讯(1500做客户端)

楼主(2024-04-11):
使用 STEP7 V14,S7-1500 的 PROFINET 通信口可以做 S7 通信的服务器端或客户端。S7-1500 支持 S7 单边通信,仅需在客户端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服务器端只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就行。
所以在编程组态和建立连接方面,S7-1500CPU 如果做为客户端,只需在 S7-1500 这一侧建立连接,并使用单边编程方式 PUT,GET 指令进行通信,而 S7-300CPU 侧不用做任何工作。

所需要条件:
① S7-1500 /S7-300 CP343-1 lean设备
② STEP7 V14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1500CPU 将本地 DB3 中的数据写到 S7-300CPU 中 DB4 中。
② S7-300CPU 通过 CP 卡将本地 DB3 中的数据写到S7-1500CPU 中 DB4 中。
在S7-1500 CPU一侧配置编程

1.        使用 STEP7 V14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并完成硬件配置

在项目树 “Project tree”>“Devices & Networks” >“Networks view” 视图下,创建两个设备的连接。用鼠标点中 PLC_1 PROFINET 通信口上,然后拖拽出一条线,到另外一个 CP343-1 lean 的 PROFINET 通信口的绿色小方框上,松开鼠标,连接就建立起来了。

2.        网络组态

打开 “Network View” 配置网络,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这时所有 CPU 变成亮蓝色,然后选中S7-1500CPU,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 在连接列表里建立新的连接并选择连接对象和通信协议,如图1. 所示。

图1. 建立S7连接

图2. 定义连接对方地址

图3. 定义通信双方 TSAP号

注意:S7-300预留给S7连接TSAP地址:03.02;如果通信伙伴是S7-400,则要根据CPU槽位来决定TSAP地址,例如: CPU400在3号槽,则TSAP地址为03.03。

配置完网络连接,编译存盘并下载。

3.        软件编程

在OB1中,从“Instruction”>“S7 Communication”>下,调用Get、Put通信指令。创建发送和接收数据块 DB3和DB4,定义成100个字节的数组。程序见图4

图4. 程序调用功能
CALL “GET”,%DB2//调用 GET,使用背景DB块:DB2
REQ :=%M0.7//系统时钟 2秒脉冲
ID:=W#16#0100//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
NDR:=%M4.0//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M4.1//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6//状态代码
ADDR_1:=P#DB3.DBX0.0 BYTE 100//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RD_1:=P#DB4.DBX0.0 BYTE 100//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CALL “PUT”, %DB5//调用 PUT,使用背景DB块:DB5
REQ:=%M0.7//系统时钟 2秒脉冲
ID:=W#16#0100//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
DONE:=%M8.0//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M8.1//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10// 状态代码
ADDR_1:=P#DB4.DBX0.0 BYTE 10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SD_1:=P#DB3.DBX0.0 BYTE 100// 本地发送数据区
4.        监控结果

通过在S7-1500侧编程进行S7通讯 ,实现两个CPU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如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