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之间的S7通信(二)

楼主(2024-04-11):
在方式1里面给大家讲到了两个PLC在同一个项目中进行组态的通信方式,若当两个设备是由两个人完成的,而不是在同一个项目中组态的时候,那么就不能使用方式1的这种方式进行组态通信了,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下在两个项目中的S7-1200的PLC如何实现组态通信。

同样我们以用A号PLC的输入控制B号PLC的输出,B号PLC的输入控制A号PLC的输出这样一个简单控制方式为例来说明如何配置这样的一个通信过程,这里以A号PLC作为控制器,B号PLC作为一台远程的智能设备。

一、对B号PLC进行通信的配置和程序的编写

(1)设置好以太网接口的IP地址、操作模式以及数据的传输区。

(以太网IP地址的设置)

(操作模式及传输区设置)

(2)导出GSD文件

注意:GSD文件导出后,不能再对操作模式中的数据传输区进行修改,若需要修改,则修改完后,需要重新导出GSD文件,不然无法建立通信,但可以对操作模式的数据传输区以外的程序进行修改编辑。

(3)编写B#PLC的程序并下载到B#PLC中。
变量表:
程序:

二、对A号PLC进行通信参数的配置和程序的编写

(1)在A号PLC的设备视图的选择中点击“选项”菜单进行GSD文件的安装,把前面导出的GSD文件安装进去,如下图所示

(2)GSD文件添加完后,设置好A号PLC的以太网接口参数并设置好IP地址,保证与B号PL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并对网络配置进行组态。

网络组态配置:
打开网络视图,从右侧的硬件目录中的其他现场设备中的PROFINET  IO中找到PLCS&CPS中找到刚导入的GSD的文件的目录,拖拽到网络视图中进行配置。

在设备视图界面中切换B#PLC,查看生成的数据交换区,数据交换区如下图示:

根据两台设备的数据交换区,可以得到以下的数据传输示意图:

(3)编写变量表及控制程序:
IO控制设备(A号PLC)的变量表及程序,并把做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
变量表:

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更多免费西门子PLC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