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 PLC模块介绍

楼主(2024-04-11):
S7-200SMART PLC控制系统由CPU模块、数字量扩展模块、模拟量扩展模块、热电偶与热电阻模块和相关设备组成。
我们要用PLC,要扩展,首先就得认识PLC模块和扩展模块。
CPU模块、EM扩展模块及信号板模块,如下图所示:

1.CPU模块(14种)
CPU模块又称基本模块和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主机,它由CPU单元、存储器单元、输入输出接口单元以及电源组成。CPU模块(这里说的CPU模块指的是S7-200 SMART PLC基本模块的型号,绝不是中央微处理器CPU的型号。)是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它可以单独地完成一定的控制任务,主要功能是采集输入信号,执行程序,发出输出信号和驱动外部负载。
CPU模块目前有14种,按照使用性质可分为紧凑型、经济型和标准型三种。(如下表)
(1)CPU模块分类

编号
主机型号规格
EM扩展数
SB扩展数
CPU ST20(DC/DC/DC)
CPU ST30(DC/DC/DC)
CPU ST40(DC/DC/DC)
CPU ST60(DC/DC/DC)
CPU SR20(AC/DC/RELAY)
CPU SR30(AC/DC/RELAY)
CPU SR40(AC/DC/RELAY)
CPU SR60(AC/DC/RELAY)
CPU CR20S(AC/DC/RELAY)

CPU CR30S(AC/DC/RELAY)

CPU CR40S(AC/DC/RELAY)

12CPU CR60S(AC/DC/RELAY)

CPU CR40(AC/DC/RELAY)

      CPU  CR60(AC/DC/RELAY)

上表中蓝色字体标注的PLC为标准型PLC,分别是:ST20、ST30、ST40、ST60、SR20、SR30、SR40、SR60共8种。共同点是:都是S开头,支持扩展。不同点是ST型号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属于无触点输出,支持高频输出,支持高速输出,()他们的供电电源、输入回路电源和输出电源都是直流24V,依次用DC/DC/DC表示;SR型号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属于触点输出。SR的供电电源是交流220V,用AC表示,输入回路电源是直流24V,用DC表示;SR型PLC是触点输出,电源根据负载的电压类型可能是直流24V、可能是AC24V或者交流220V。电源类型依次用AC/DC/RELAY表示。
指定的脉冲输出控制仅适用于带晶体管输出的 CPU 型号。对于带有继电器输出的 CPU 型号,不能进行脉冲输出操作。
红色字体标注的是经济性PLC。分别是CR20S、CR30S、CR40S、CR60S共4种,特点是价格便宜,但不支持扩展。供电电源是AC220V,输入回路电源是DC24V,输出回路电源根据负载电压类型,可能是DC24V,也可能是AC24V或者AC220V。电源类型依次用AC/DC/RELAY表示。
橙色字体标注的是紧凑型PLC,分别是CR40、CR60共2种。特点是价格便宜,不支持扩展。供电电源是AC220V,输入回路电源是DC24V,输出回路电源根据负载电压类型,可能是DC24V,也可能是AC24V或者AC220V。电源类型依次用AC/DC/RELAY表示。

PLC型号中的数字20、30、40、60是表示PLC的总点数(包括输入和输出点),输入点和输出点的比例是3:2。
输入点数量=总点数÷5×3

输出点数量=总点数÷5×2

例:ST20PLC 输入点个数是:20÷5×3=12

输出点个数是:20÷5×2=8
(2)CPU 外围设置

以太网通信接口作用:下载程序、与其他设备进行以太网通信;
存储卡SD卡(4~32GB)用途:a.下载程序;b.固件升级;c.恢复出厂
值 。
RS-485通信接口用法:对外通信时,必须在编程时设置成485接口通信,否则默认为PPI通信。
运行状态指示灯颜色:运行:绿色,停止是黄色,报警是红色灯 。
LINK:通信指示录灯亮说明是PLC与电脑连接上了。

2. S7-200SMARTPLC扩展模块(20种)
PLC输入输出点不够用时,考虑扩展模块。为更好地满足应用需求,S7-200 SMART 系列包括诸多扩展模块、信号板和通信模块。可将这些扩展模块与标准 CPU 型号(SR20、ST20、SR30、ST30、SR40、ST40、SR60 或 ST60)搭配使用,为 CPU 增加附加功能。
(1) EM扩展分三类:
1)EM通讯扩展模块(1种)
EM型号
规格
EM DP01
DP通讯模块
2)EM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10种)
型号
规格
EM DE08(8DI)
8点数字量输入8DI
EM DE16(16DI)
16点数字量输入16DI
EM DR08(8DQ)
8DQ Relay 8路R型输出
EM DT08(8DQ)
8DQ Transistor
8路晶体管输出
EM QR16(16DQ)
16DQ Relay  16路R型输出
EM QT16(16DQ)
16DQ Transistor
16路晶体管输出

EM DR16(8DI/8DQ)
8DI/8DQ Relay
EM DT16(8DI/8DQ)
8DI/8DQ Transistor
EM DR32(16DI/16DQ)
16DI/16DQ Relay
EM DT32(16DI/16DQ)
16DI/16DQ Transistor
3)EM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9种)
EM型号
规格
EM AE04
4AI 4路模拟量输入
EM AE08
8AI 8路模拟量输入
EM AQ02
2AQ 2路模拟量输出
EM AQ04
4AQ 4路模拟量输出
EM AM03
2AI/1AQ 2路输入1路输出
EM AM06
4AI/2AQ 4路输入2路输出
EM AR02
2AI RTD 直接接热电阻
EM AR04
4AI RTD  直接接热电阻
EM AT04
4AI TC  直接接热电偶
EMAE04、EMAE08、EMAQ02、EMAQ04、EMAM03、EMAM06都属于普通模拟量模块;

普通模拟量模块使用方法:传感器把物理量信号变为电信号,经过变送器变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例如:+10V、-10V、4~20MA等),再连接模拟量模块。
3.SB扩展模块(5种)

SB型号
规格
SB DT04
2点数字量输入/2点数字量输出
2DI/2DQ
SB AQ01
1点模拟量输出  1AQ
SB AE01
1点模拟量输入  1AI
SB CM01
RS485/RS232  扩展的通讯口
SB BA01
电池板,使用CR1025纽扣电池,保持时间大约一年。

                             -----END-----

扫一扫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