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图TIA WinccProfessional项目下载与运行!

楼主(2024-04-1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TIA官方产品定位,TIA Wincc推荐在小型和中型项目使用,目前TIA已升级到V16版本!
A.测试平台
软件平台:TIA Wincc V15.1
硬件平台:研华IPC610L+CPU1517-3PN/DP
B.测试内容
.冗余项目下载
C.注意事项
.调试电脑和目标系统要设置为统一网段
  例如:192.168.11.xxx
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1.下载 WinCC RT Professional
下载有两种方式:在线和离线,通过以太网下载至运行计算机,也可以通过局域网拷贝文件至运行计算机,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以太网在线下载
  .建立两台计算机以太网的物理连接。
以太网下载需要使用以太网线缆连接两台计算机,连接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1)网线直接连接(交叉网线或直通网线)
2)网络设备转发(交换机或无线路由器)
莫前测试:无线路由器调试电脑可以通过本地网卡下载,无线网卡下载时会报SCS适配器故障!
2.下载项目步骤(在线全部下载)
2.1选中工程设备-点击右键-弹出菜单选择下载到设备

图片

软件(全部下载):针对于目标计算机无运行工程,或新的运行工程与目标计算机工程差异太大,无法增量下载!

软件(仅更改):目标计算机已有运行工程,调试电脑工程只是进行了部分调整及修改(不影响当前工程运行)
硬件配置 : 需要安SIMATIC NET PC Software,主要是下载PC satation站组态配置(仅下载软件也可以,不影响wincc工程运行)

2.2.路径浏览对话框
选择“Network”->“目标计算机名称”->“winccprojects”(本例计算机名为 JM305-IPC201,请按照实际设置运行计算机名),如果目标计算机有登陆密码,请输入目标计算机的 windows 账户用户名与密码,如图所示。

图片

图片

注意:冗余项目需要对两台目标计算机都具有访问权限,
按照上图登录冗余伙伴计算机,目标路径仅选择服务器路径即可,冗余伙伴路径下载时按照计算机名自动确认!
2.3下载选项

图片

加载的选项:选择下载至目标:仅服务器,仅冗余伙伴,服务器和冗余伙伴!
运行系统启动:下载完成后是否启动运行系统!
覆盖:用户和配方数据是否被覆盖(谨慎选择)
复位:快速记录,慢速记录,报警时间!选择后会覆盖以前工程的记录!(谨慎选择)
自动启动:是否随操作系统启动!
服务模式:选择后输入用户和密码,随操作系统作为系统服务运行!
注意:打开目录并检查下层信息,检查下载路径文件夹是否为空!
2.4开始下载
图片

图片

2.5下载完成

图片

如果下载过程有错误或警告,在此可以查看。
3.增量下载(在线增量)

图片

图片

增量下载若调试电脑为新机,或重装过操作系统也需要先获取目标电脑访问权限!

4.采用下载到文件系统(离线下载)

4.1点击菜单在线-下载到文件系统

图片

4.2选择下载文件路径
同样需要对网络路径文件夹具有访问权限,步骤同2.2

测试发现离线下载可以在有网络设备的网络通过无线网卡直接传输文件至目标计算机。

5.目标电脑工程运行

图片

如果下载时,下载选项没有选择下载后启动运行系统或者系统关闭后再次启动,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Wincc RT Start启动运行系统,选择好项目文件,点击工具栏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即可启停运行系统!
项目:即在线或离线下载路径文件夹内的运行文件(格式例如:jm305-ipc201.mcx)

VBS调试程序设置:这里4个选项正常工程运行都不用打钩,打钩后会导致运行工程全局脚本和画面脚本无法正常运行!

图片

如果运行系统电脑重装系统或系统启动时运行工程系统不启动,在这里选择下载的工程项目文件,设置为Autostart,然后点击应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