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系列的经典24问答,你想知道哪一个? ...
三菱FX5U系列的经典24问答,你想知道哪一个?

楼主(2024-04-11):
FX5U是最新一代三菱小型可编程控制器,FX5U主机取消了原本FX传统的国形422编程口,但内置了以太网接口和2入1出模拟量以及RS-485接口。此PLC编程需要使用 GX-Works3软件。
本文为你总结了三菱FX5U系列在使用的常见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1、问:
FX5U/FX5UC CPU模块的软元件链接寄存器(W)和文件寄存器(R)可以锁存吗?
答:可以。但需要电池FX3U-32BL(选件)。
2、问:
FX5U/FX5UC CPU模块的PLC设置软元件的锁存范围及方法?(M/B/F/S/T/ST/C/LC/D)
答:软件操作:导航-参数-FX5UCPU-CPU参数-设置项目一览(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设置项目(软元件高速设置)-详细设置-锁存(1)-设定软件锁存范围。
3、问:
FX5U/FX5UC CPU模块的电源关闭时,数据寄存器(D100)会被清空,如果想作锁存处理,需如何设定?
答:通过CPU参数的存储器/软件件设定,需要设定锁存范围。
4、问:
MX Component是否可以和FX5U/FX5UC通讯?是选用串口还是以太网?
答:支持和FX5U的通信的MX Component ,版本号需要大于4.09K。通过串口和以太网的这两种方式都是支持的。
5、问:
软件GX_Works3,可对应FX5U/FX5UC仿真功能吗?
答:GX Works3Ver.1.025B以上版本对应模拟仿真功能。
6、问:
设备(MELSEC iQ-F)的动作与监控状态不一致?
答:全转换并存储器初始化之后,请向PLC执行写入。
7、问:
iQ-F系列是否可实现2轴完全同步运行控制?
答:FX5-40SSC-S或FX5-80SSC-S可对应同步控制功能。
8、问:
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定位动作中当前地址可变更为任意值吗?
答:可变更。例如使用定位指令时,把指定定位地址的操作数存放于字软元件中,改变其软元件的数值,即可实现地址变更。
9、问:
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定位最多可以控制几根轴?
答:最多可以控制4轴。请使用晶体管输出机型CPU模块。(如果扩展连接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可简便增加控制轴数。最多可控制12轴(CPU内置4轴+每个扩展模块2轴×4台)。
10、问:
MODBUS通信时,主站上可以连接多少从站?
答:使用RS‐485接口时可以连接32个站,RS‐232C接口时仅可连接一个从站。
11、问:
如果追加通信接口,可以实现MODBUS多通道通信吗?
答:可以使用MODBUS的多通道通信。但是,主站仅可设定为1个通道。可以通过GX Works3的参数设定MODBUS的通信。
12、问:
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RS‐485接口,可实现何种通信?
答:简易PLC链接、并列链接、MC协议、变频器通信、无协议通信、 MELSOFT连接、MODBUS(r) RTU通信、通信协议支持等。
13、问:
在已经设定好IP地址的情况,变更电脑后GX Works3和MELSEC iQ-F系列无法通过,可能原因是什么?
答:安全软件(防病毒软件)可能截断了Ethernet的通信。请暂时停止运行安全软件,或者设定安全软件允Ethernet通信后,请再尝试连接。
14、问:
FX5U/FX5UC CPU模块之间或者与Q系列之间,是否可通过Ethernet可以实现数据链接?
答:可以。请使用嵌套字(Socket)通信或SLMP通信功能。
15、问:
希望通过iQ-F系列的Ethernet接口同时连接GOT和GX Works3,如何实现?
答:通过使用交换式集线器(HUB),可连接多台。
16、问:
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的内置Ethernet接口,可进行哪些通讯?
答:使用Ethernet接口通讯时,SLMP,MELSOFT连接,SOCKET通信,通信协议支持共计最多8种连接方式。另外,即使8种连接方式全部被使用了,也可另行确保与GX Works3的通信(MELSOFT连接方式)。
17、问:
通过Ethernet,iQ-F系列无法与GX Works3通信,请给出推测原因?
答:请解除在Microsoft® Windows®7网络协议版本4设定的「自动取得IP地址」,并设定一个不与MELSEC iQ-F重复的IP地址。另外,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前3个端口(第1~第3八位字组)需要配合MELSEC iQ-F一侧的IP地址。
18、问:
1台FX5U/FX5UC CPU模块上,是否可以连接1台FX5-CCL-MS作为主站同时,再连接1台此模块作为智能模块从站?
答:可以。
19、问:
CPU为MELSEC iQ-F系列,是否可通过GX Works3参数设定CC-Link的参数?
答:MELSEC iQ-F系列连接FX5U-CCL-MS时,可以通过GX Works3直接设定参数,但MELSEC iQ-F系列连接FX3U-16CCL-M时,需要通过程序设定参数。详情请参阅FX3U-16CCL-M用户手册的程序案例。
20、问:
应对S/S端子如何配线?
答:(1)使用PLC内置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端子,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0V端子。
(2)使用外部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P侧),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N侧)。
21、问:
CPU模块及I/O模块上的S/S端子有何作用?
答:S/S端子为输入的漏型/源型切换端子。
22、问:
使用FX5U CPU模块内置的模拟量功能时,需要设定吗?
答:可通过GX Works3设定参数或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对应模拟量功能。详情请参考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CPU模块内置/扩展适配器)。
23、问:
仅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可对应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吗?
答:FX5U CPU模块内置电压输入(DC0 ~ 10V)2CH,电压输出(DC0 ~ 10V)1CH。
如果连接外部电阻,还可对应电流输入(DC4~20mA)。
详情请参考MELSEC iQ-F FX5U用户手册(模拟量篇CPU模块内置/扩展适配器)。
但由于FX5UC CPU模块上无内置模拟量功能,因此请使用模拟量适配器或智能模块。
24、问:
FX5U/FX5UC CPU模块高速计数可对应的频率为多大?
答:最大频率为200kHz。(双相双输入2增倍模式为100kHz、4增倍模式为50kHz)
·END·
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往期精彩回顾
致:一直在野蛮生长中的八方汇人
作为工程师,月薪8000以下的,你该点进来
《大型PLC编程智慧-核爆班》:非常⑥+①品牌升级计划
学习 VS 观望:当别人已经月薪过万、买房买车时,
你还在纠结吗?
八方汇工程师商学院
PLC项目开发,PLC编程培训
联系号:13265641819彭老师
戳下面的
原文阅读,更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