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配电箱主开关和支路开关同时跳闸原因分析 ...
家用配电箱主开关和支路开关同时跳闸原因分析

楼主(2024-04-12):
断路器跳闸恐怕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之前我们也做了许多案例分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那就是支路开关和主开关同时跳闸——支路开关不跳闸而主开关跳闸,如果不是因为配电箱内出现故障,就被称之为“越级跳闸”(比如支路开关没有漏电,而主开关加了漏电,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属于配电箱设计错误,我们今天不讨论,有时间再慢慢和大家分析。
现在,电工学习网小编给大家分析一下主开关和支路开关——有时甚至包括电表箱内的开关,同时跳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短路
最大的可能性是电路中发生短路——短路故障发生时,会产生巨大电流。短路电流会流经每一级断路器,包括直接控制故障点的支路开关、间接控制故障点的主开关和电表箱开关。这部分电流会触发断路器内部的短路保护装置,引起断路器跳闸。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开关(或两个开关)会跳闸呢?这与断路器的脱扣速度有关,在整条线路中,只有最末端的这三级使用的是微型断路器(小型断路器),微断的脱扣速度为0.1s。再上一级则开始使用塑壳或框架断路器,脱扣速度比微断慢。因此,微断会在塑壳断路器动作之前,将故障点断开,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停电。
遇到这种多级连跳的情况,多半是由于电路中出现了短路点。而短路的位置,就在最后一级——支路断路器所控制的回路内。
二、漏电
需要一个特定条件——主开关和支路开关都安装了漏电断路器。
如果跳闸后漏电断路器的复位按钮突出(或显示窗变色),则可判定为电路中有漏电,且漏电位置在支路断路器所控制的回路内。
复位按钮突出来的样子(右下角写着“漏电指示”旁边的蓝色按钮为复位按钮)
这样的多级连跳,与刚刚我们所说的短路故障类似。当多级断路器的脱扣速度、脱扣条件都相同时,一旦脱扣条件达到,就会发生多级连跳。同一个配电箱内的多级断路器都选择同一保护功能及脱扣条件的断路器(家用漏电断路器的脱扣条件为剩余电流超过30mA,脱扣速度0.1s),这属于设计错误,可以考虑将主开关的漏电拆除。
三、过载
这种情况发生的较少,但不代表不会发生。
当电路中的电流突然增大——大到超过了主开关的额定电流——主开关的额定电流一定大于支路开关的额定电流。比如主开关32A,支路1开关20A,如果支路1中的电流超过了20A,且所有支路的电流之和超过了32A,就会造成主开关和支路开关同时跳闸。
电路是由于过载跳闸还是由于短路跳闸,不太容易区分。最简单的办法是检查跳闸前电路中电器的情况。如果在跳闸前新加入了某个电器,则可以确定是由于该电器的工作电流过大,造成过载。如果短路前正常使用,或没有新电器的加入,则应该考虑短路问题——包括电器短路。
四、总结
如果发生多级连跳,故障点一定存在于最后一级断路器所控制的回路内。且故障原因为多级跳闸的断路器共有的保护功能——普通的空开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漏电开关除了过载保护和漏电保护以外,还有漏电保护。
判断是否是因为漏电跳闸,也很简单。多数漏电断路器上有一个复位按钮,也就是旁边写着“合闸前按下”字样的按钮。如果跳闸后这个按钮突出,就是由于漏电跳闸,否则就是过载或短路。还有的漏电断路器上利用显示窗显示漏电——不漏电时显示窗为蓝色或绿色,由于漏电跳闸后,显示窗变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