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老手把手教学,如何实现三菱FX5U与西门子S7-1200无程 ...
电气老手把手教学,如何实现三菱FX5U与西门子S7-1200无程序通讯

楼主(2024-04-12):
一、硬软件准备
1:一台三菱FX5UPLC(型号:FX5U-32MT/ES)
2:一台西门子S7-1200PLC(型号:s7-1200DCDCDC)
3:软件——GXWorks3、TIA Protal v16
实验内容:FX5U做主站、S7-1200系列PLC为从站,简单的数据传送。
二、PLC通讯设置
第1步:打开GXWorks3,在工程-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基本设置中设置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IP地址的作用是为了跟S7-1200PLC建立通讯,子网掩码的作用是确认两个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上。
第2步:打开GXWorks3,在工程-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应用设置-简单CPU通信设置中把简单通信使用有无选择“使用”。
第3步:在第2步的基础上,双击简单CPU通信设置中的<详细设置>,设置一下通信的数据。例:本站地址192.168.0.1,从站地址192.168.0.2,执行写入,由本站的M0~M15传送给从站的M0~M1。由本站的D0~D4传送给从站的DB1中。从站IP地址要跟主站的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即最后一位不一样,其他一致。
注意:三菱和西门子通过简单CPU通信时走的是S7协议,三菱中设置读取DB块时,数字编号是6位数字,前三位表示DB块号,后三位表示DB中的偏移地址,所以DB块编号不能超过1000,偏移地址也不能超过1000。
位软元件(字单位,1点相当于8点的量。)
I0~255起始: 仅指定偶数地址。 最后: 仅指定奇数地址。
Q0~255起始: 仅指定偶数地址。 最后: 仅指定奇数地址。
M0~255起始: 仅指定偶数地址。 最后: 仅指定奇数地址。
字软元件
DB001000~255511,高3位: 块号,低3位: 地址范围。 在最后三位数字的开头只能指定偶数地址,在最后三位数字的结尾只能指定奇数地址。 (由于1点的大小为1个字节,因此在指定字时必须指定2点。)
第4步:打开TIA Protal v16,在常规-以太网地址中填写好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
第5步:选择属性,勾选优化的块访问
第6步:选择防护与安全,勾选连接机制中的“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三、通讯验证
FX5UPLC发送:
S7-1200接收:
注:西门子是高位在后,低位在前。15的十六进制为F。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