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63期 | 三菱PLC与触摸屏常见问题

楼主(2024-04-13):
技成周报63期
1、继电器型PLC可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继电器型PLC主要控制哪些设备?
答:继电器不能控制伺服步进,不能控制动作频率太高的设备,一分钟超过6次动作的都建议用晶体管的PLC。
2、M8002上电复位,可以同时接通3条指令回原点吗?
答:可以的,可以同时控制3个不同的轴回原点的。
3、三菱的输入是共阴共阳都可以吗?
答:是的,输入端公共端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
4、GX的程序可以转换成Works 2的格式吗
答:可以的,用works2软件,工程--打开其他格式的数据,打开后另存为就好。
5、三菱FX1S一3OMR的PLC,可以做运动控制吗?
答:MT类型的PLC才可以做定位控制
6、三菱FX 3U的PLC可以采用2N的特殊功能模块吗?
答:可以使用的
7、三菱FX3U DDRV1 S1 S2 D2指令中的第一个字母D是什么意思?
答:D是代表数据类型32位。
8、三菱FX3U PLC的4AD模块的4-20MA电流输出对应的参数是多少呢?
答:800-4000
9、FX系列PLC输出点经常坏,输出灯亮没有输出电源是什么原因?
答:输出的负载过大或者漏电造成的电流过大,把这个点烧坏了!
10、PLC行插入快捷键是多少?
答:Shift+Insert按键就是行插入,Ctrl+insert就是列插入。
11、GX Works2软件新建工程 闪退是什么情况?
答:这种一般是电脑系统内存条不过造成的,可以更换大的内存条试试或者重装下电脑的系统也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12、三菱PLC ZRN是什么指令?
答:ZAN是原点回归指令?
13、FX系列PLC的内部16位加计数器的设定值范围是多少?
答:1—32767
14、三菱FX系列PLC MPS与MPP指令必须配套使用吗?
答:是的,必须配套使用。
15、FX系列PLC中OUT指令表示什么意思?
答:输出
16、FX系列PLC中LDP表示什么指令?
答:上升沿指令
17、SET和RST指令都具有自锁功能吗?
答:是的,都有自锁功能。
18、MOV C1 D10如何理解?
答:这是传送指令,将C1当前值读入D10。
19、FX3U-PLC输出的最大脉冲频率为多少KHZ?
答:100KHZ
20、三菱FX系列如何求出脉冲当量?
答:脉冲当量=(螺距除以每转脉冲数)
21、PLC和触摸屏和变频器同时通讯时如何设置PLC通信参数?
答:在软件导航栏里面--PLC次数--系统参数2,可以设置PLC的通讯参数,具体设置过程建议看下班级课回放,这个东西经常讲的,需要PLC和变频器匹配好。
22、三菱FX3U圆口422屏是哪个口吗?
答:3U的圆口是422的接口,可以兼容485,因为我们以前用的编程线内部有个232转422的芯片,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个圆口是232的。
23、在编写顺序启动的程序时触摸屏有问题,程序运行的时候窗口循环跳动?
答:那你肯定写了某些东西控制触摸屏切换画面了,实在找不到在哪里重新新建一个程序吧!
24、用快捷键显示画面如何设置?假如有5个窗口,做5个按钮,点对应的按钮,显示对应窗口如何设置?
答:用功能键,做一个画面切换就可以了,这个是很基础的操作,基本上看几节触摸屏的课程就会了!
25、威纶通触摸屏导入程序时提示图片尺寸不对什么意思?
答:你的尺寸不对,找到对应的图片调整下尺寸。
26、开机的时候是一个画面,开完了又是一个画面,如何做?
答:触摸屏里面做一个宏指令控制,比较麻烦,可以控制多长的时间自动切换过去。
27、定位指令和高速脉冲输出指令可以同时使用吗吗?
答:定位指令和高速脉冲输出指令不可以同时使用的。
28、三菱FX3U M点断电保持地址有哪些?
答:M500-M1023
29、三菱5U走以太网可以和8102IP通吗?
答:可以的,但是5U的PLC里面要添加对应的协议去通讯的。
30、如果触摸屏设置的是小数点后两位,程序里实际是多少呢!例如:触摸屏输入1.25寄存器D200里是多少?
答:触摸屏输入是多少PLC就是多少,触摸屏选择数据类型时需要与PLC相同的数据类型。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转载请注明出处。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62期 | 变频器驱动电机常见30问,终于搞清楚了!
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60期 | 单相电机、步进电机等基础知识问答
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
周报58期 | 变频器基础知识30问,快来测试!
周报57期 | 学ABB机器人,这些基础知识必须掌握!(免费领机器人资料)
周报56期 | 电工、异步电动机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4期 | 三菱基础知识解答,必须要掌握!
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