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500与75台200smart 以太网通讯,大神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4-04-13):
工作中遇到 wincc 需要与 75 个 S7-200SMART 通讯,每个 S7-200SMART 需要有 1200 多个字 节传给 wincc。经过与西门子工程师分析讨论做出如下方案:wincc 选用 wincc7.2+upd13,然后选择一台 S7-1500 CPU1511-1PN 做主站,S7-1500 使用 S7 通讯(put,get 指令)与 S7-200SMART 通讯。因为 S7-1500 CPU1511-1PN 的 s7 连接资源只 有 54 个,而我们需要通讯的 S7-200SMART 有 75 个,所以选择 1500 与 54 个 S7-200SMART 通讯,然后选择其中的21台s7-200smart通过PUT/GET指令与另外剩余的21台S7-200SMART 通讯然后再传给 S7-1500。

以下为过程:

1、TIA 软件中需要做的项目内打开设备和网络,选择“网络视图”点选“连接”选择“S7” 。

点击 CPU 以太网口,右键属性,设定 PLC 的 IP 地址。

2、右键 PLC,选择“添加新连接”,选择添加,需要与多少 PLC 通讯就添加多少个,软件会 自动分配 PLC 的本地 ID 地址,这个地址很重要,后面用 PUT/GET 指令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 地址。然后定义每个连接的属性。属性中要定义 IP 地址,需要与主 PLC 在一个网段,为了 好区分和直观,还可以自己定义连接名称。这样连接就完成了。

3、以上完成后,组态部分就完成了。为了通讯,我们还需要在程序里面对需要传递的数据

做 GET/PUT 程序。

4、对于同一个 S7 连接子站的 GET/PUT 指令,同一时间只能触发一个,如果一个指令没有 完成,触发了另外一个指令,则会报错;但是对于不同 S7 连接子站的GET/PUT 指令则没有 这样的要求,之间不会有干扰和联系。

5、由于每一个 S7 连接传递数据在 1200 字节左右,但经过试验,每条指令最多能传递 220 个字节,传递字节超过这个数量,则指令会报错。所以我一个 S7 连接用了 5 个 GET 指令, 1 个 PUT 指令(其中 21 个站还通过GET/PUT 指令读取了另外 21 个站的数据,所以这 21 个 站与主站的通讯数据是正常的二倍,所以是 10 条 GET,2 条 PUT)。其中第一条指令由系统状 态 M1.3“clock—2HZ”触发,然后第一条指令的完成位触发第二条指令,第二条指令的完成 位触发第三条指令,以此类推。最后让所有的错误位置位一个脱机状态,有错误位则认为脱 机,数据不可用。

6、以下为 PUT/GET 指令帮助文件内容。

总结: 本连接比较简单,指令也比较简单。做一个连接一个指令非常容易。但是多条 指令多个连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指令’GET/PUT 的背景数据块,一定不相同,否 则会造成接收到或者发送出去的数据是错误的。我的做法是建了一个功能块,功能块里面用的多个 GET/PUT 指令选择的都是不 同的多重背景数据块。然后对于多个连接用自己的背景数据块调用功能块。以下是我每个站的背景数据块: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