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定位控制: 三轴搬运控制编程案例 ...
FX3UPLC定位控制: 三轴搬运控制编程案例

楼主(2024-04-14):
搜一搜
工控学习社
一
任务目标
掌握定位功能的使用
二
任务描述
控制要求:移动XYZ 三轴机械手搬运物料 从1号取料点搬运到2号放料点
三
相关知识
1、主要指令各位置名称
回原点指令:
DSZR S1 S2 D1 D2
S1.——近点输入信号。
S2.——零点输入信号。
D1.——脉冲输出端。
D2.——电机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端。
32位的相对定位指令:
DDRVI S1 S2 D1 D2
S1:脉冲输出数
S2:脉冲频率
D1:脉冲输出端口
D2:旋转方向(如果s1为正数则on,为负数则off)
DDRVA:32位绝对位置驱动:
DDRVA S1 S2 D1 D2
S1:脉冲位置
S2:脉冲频率
D1:输出脉冲口
D2:输出方向口
DTPL:表格定位
S1:脉冲位置
D1:定位位置
四
任务实施
控制要求分析:物料需要从取料点到放料点,需要三轴机械手配合抓取 三轴先回原点,Z轴的原点在上位,避免设备出现碰撞,不在上位时 移动Z轴到上位 ,在移动X Y轴到取料点上方,降下Z轴去抓取物料,然后上升到上位 移动XY轴到放料位上方 ,降下Z轴到放料点放下物料上升,去取料点重复抓取物料,到放料点,循环动作。
程序编写:
回原程序
手动控制程序
用相对定位 来执行 手动的正转和反转
定位数据定义
定义好每个轴的最大速度、加减速时间、回原速度。
自动定位
用表格定位指令来做定位
五
经验总结
三轴搬运控制,主要靠三个轴的定位 ,然后我们就可以拆分到每个步进轴 ,对于步进电机控制,分为回原点 、手动控制、自动控制,我们这种控制就回到了几个指令的使用上了。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于炳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三菱全套”资料,含手册、案例、软件等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2023-08-30
手把手教你,两台FX5U简单CPU通信如何设置?
2023-08-25
三菱FX5U系列PLC PID自动调节控制
2023-07-21
三菱PLC学习难?新手小白学习工具推荐~,附学习软件安装教程!
2023-07-13
大白话讲解FC与FB程序的功能,学会又可以加工资了!
2023-07-27
新手篇 | Win10系统电脑的博途软件以太网连接PLC详细教程
202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