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硬件诊断

楼主(2024-04-14):
S7-200 SMART 硬件诊断
硬件诊断是判断设备故障的重要途径。当CPU不能正常工作时,除了检查CPU内部的逻辑外还需要判断该故障是否由于CPU硬件故障造成的。CPU提供了多个途径来诊断CPU硬件的状态。
诊断方法介绍
通过模块指示灯、CPU信息、读取S7-200 SMART CPU特殊寄存器(SM)的数值这三种方式来诊断S7-200 SMART PLC的硬件故障,这三种方式可以一起使用。
1. 模块指示灯
S7-200 SMART CPU有一个ERROR状态指示灯,EM扩展模块有一个DIAG状态指示灯,SB电池信号板上有一个Alarm指示灯。这些指示灯都具有故障报警功能。如下图1. 模块指示灯所示。
边框里面为模块指示灯
注意:
硬件模块上的指示灯仅仅提示用户:CPU、EM模块、SB信号板是否有故障,而不是直接告诉用户模块的故障是什么,因为能导致模块指示灯提示故障的原因不止一个。想要知道故障的详细信息需要查看CPU的信息和特殊寄存器(SM)的数值。
S7-200 SMART CPU
信息
S7-200 SMART CPU具有一定的自诊断功能,通过查看CPU信息的方式能快速有效地得到CPU的状态信息。查看方法: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菜单功能区选择“PLC”选项,在PLC选项中的“信息”部分选择“PLC”,如下图2. PLC信息的查找方法所示。在CPU信息中,除了能够得到CPU的硬件信息、运行状态,还可以得到当前程序的扫描周期等其它有用信息。
下图为
PLC信息的查找方法
下图为PLC信息
注意
:
CPU的信息是实际CPU的内部信息,因此需要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在线连接到CPU上才可以得到该信息。
从CPU的错误信息窗口中可以得到CPU致命错误、非致命错误、当前IO错误的信息提示。还包括CPU的产品序列以及固件版本。
CPU错误信息
从CPU的时间日志窗口里可以得到CPU的事件列表。其列表是根据时间先后顺序记录CPU事件的。用户可以查看列表的内容判断CPU的状态。
CPU事件日志
从“扫描速率”页面可以得到CPU程序实际运行的扫描周期的时间。
CPU扫描速率
读取S7-200 SMART CPU特殊寄存器SM的数值
S7-200 SMART CPU内部有特殊寄存器SM,用户可以借以查看或是更改CPU的系统参数。其中有一些SM区域用来表示CPU硬件状态,包括CPU订货号、序列号、硬件版本、CPU故障信息,以及EM扩展模块和SB信号板的订货号、序列号、硬件版本、故障信息等。通过在线监控相应SM的数值可以得到信息参数来诊断硬件故障。根据《S7-200 SMART系统手册》章节D“特殊存储器(SM)和系统符号名称”中关于特殊寄存器的描述,可以得到相应故障的解释和说明。
下图为特殊寄存器诊断地址列出了S7-200 SMART CPU、EM扩展模块、SB信号板的SM诊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