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如何和三菱FX5U控制器进行modbusTCP通 ...
S7-200 SMART PLC如何和三菱FX5U控制器进行modbusTCP通讯,干货记得收藏

楼主(2024-04-14):
点击上方蓝字
发现更多精彩
一、软硬件要求:
1.)电脑必须安装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一个;
2.)电脑必须安装三菱GX WORKS 3软件一个,目前三菱FX5U只能在这个软件上编程;
3.)一台smart200系列PLC,本案例是ST60,一台三菱FX5U PLC及以太网交换机及网线等。下面以图片的形式展示软硬件:
本次需要的软件截图
客户机
服务器
满足以上调节后我们先组态及编写客户机程序,打开软件组态一个CPU如下图:
完成硬件的组态,我们开始编写程序,首先打开项目树下“指令”,找到“库”并把“Modbus TCP Client”(由客户机读写服务器数据)指令并拖拽在左边程序里面。
本次通讯实验要求
1.)西门子SMART200的I0.0-I0.7控制三菱FX5U的Y0-Y7(10001-10008);
2.)西门子SMART200将三菱FX5U的Y0-Y7映射到自己的Q0.0-Q0.7(0001-0008);
轮询程序
3.)西门子SMART200将保持寄存器VW100-VW106的值写入三菱FX5U的保持寄存器D0-D3里面(40001-40004);
4.)西门子SMART200读取三菱FX5U的D10-D13的数据存到自己的VW10-VW16里面(40011-40014)。
以上为西门子端客户机的组态及程序编写,接着我们开始对三菱FX5U服务器进行组态等工作;我们新建一个工程,并添加一个网络连接目标如下图所示:
选择实际的PLC型号
建立一个连接目标
接着对服务器设置IP地址并添加“ModbusTCP通讯驱动”。
以上为三菱FX5U服务器端组态及参数设置等,待我们转换后程序无错误方可下载到对应的PLC里面,再次打开客户机“状态表”和服务器“监看表”进行监控测试:
测试从客户机发送IB0去控制服务器的YB0并映射到客户机的QB0;
2.)从客户机写4个数值到服务及服务写4个数值发送到客户机;
以上简单的介绍西门子SMART200PLC和三菱FX5UPLC的ModbusTCP通讯。
【温馨提示】:本文转自网络,仅供大家学习分享用,无商业用途。若涉及版权问题,请立即联系删除,谢谢。
the end
给我【在看】
你也越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