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控制步进电机程序讲解

楼主(2024-04-14):
S7-200 SMART型号ST40PLC一台;
开关电源2套,一个为MW的220VAC--24VDC作为PLC以及步进驱动器的供电电源,一个220VAC--5VDC,作为步进驱动器的信号电源;
42型步进电机一台;
网线一条;
计算机一台;
实现功能:
使用SMART控制步进电机定位,正转,反转,急停,减速停止,位置归零等功能。
硬件连接图纸:

接下来说说这款步进驱动器的设置,在步进驱动器上有6个DIP开关,S1-S3用于选择8档细分控制(1、2、4、8、16),通过S4-S6 3位拨码开关选择6档电流控制(0.5A、1A、1.5A、2.0A、2.5A、3.0A、3.5A、4.0A)。

(细分选择8,即1600脉冲,由于电机为42型,电流1.7A,故可以选择2.0A的电流,步进驱动器上清晰地标注了DIP开关的ON/OFF对应的数字。各控制器都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

连接好了硬件,接下来就是组态了。

S7-200 SMART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运动控制功能向导,根据向导一步一步进行。

选择测量系统,这里选择的是工程单位mm,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5,细分8,那么根据计算得知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脉冲数为360/1.5*8=1600,电机一次旋转产生多少mm的运动,这个要看实际连接情况,包括减速机、丝杆等部件。由于这里只针对电机,所以按照电机输出轴计算得15.708

方向控制里,选择相位单相(2输出),一个输出脉冲,一个指示运动方向。

输出DIS,勾选启用,用于当电机静止时,可以自由转动电机,以便调试或实际加工中的对刀。

还提供了运行曲线功能,在S7-200中类似于PTO包的功能,设定目标速度和终止位置,这里也有点像变频器用的多段速功能呦。

最后,生成组件即子程序,可以取消勾选用不上的。

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或改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