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汇川H5U做Modbus RTU从站与Modbus Poll通信

楼主(2024-04-14):
Modbus Poll是一个Modbus主站模拟软件,而汇川H5U可以作为Modbus RTU从站,所以本文使用Modbus Poll软件与汇川H5U从站通信,来进行数据的读写测试。

一、硬件和软件
硬件:

1.汇川H5U-A8 PLC

2.PC

3.USB转485线
软件:

1.AutoShop

2.Modbus Poll

二、通信的任务

1.读取H5U PLC的X0状态

2.读取H5U PLC的D0~D9状态

3.写入数值到H5U PLC的D0~D9

三、硬件接线

        通过RS485串口通讯的连接,如图1所示:

图 ‑1 RS485通讯连接示意图

        H5U与Modbus Poll通讯的硬件接线图,如图2所示:

图 2 H5U与Modbus Poll通讯硬件接线图

四、软件配置

H5U中AutoShop软件设置

        在汇川编程软件中,双击COM0,在弹出窗口中,选择“MODBUS-RTU从站”并确认,如图3所示。

图 3 将H5U配置为Modbus RTU从站

        确认完毕后,下载PLC程序。

Modbus Poll软件设置

打开Modbus Poll软件后,点击软件中的connection setup,如图4所示。

图 4 Modbus Poll连接H5U PLC

        在弹出的连接设置窗口,设置通讯方式为串口,串口的模式为“RTU”,其它的通讯参数与从站保持一致,并点“OK”确认参数,如图5所示。

图 5 连接设置

        连接成功,并正常收发数据,在Modbus Poll软件中,会显示发送的次数,如图6所示。

图 6 通讯状态

        如果显示通讯超时,则检查线缆是否接好,通讯参数配置是否一致。

五、读写操作演示

        H5U做Modbus从站时,可访问的地址,如图7所示。

图 7 汇川H5U做Modbus从站可访问地址

        根据图7的地址,在Modbus Poll软件中读写对应的地址。

1.读取H5U PLC的X0状态

在Modbus Poll软件中,点击Setup,再选择“Read/Write Definition”,如图8所示。

图 8 Modbus Poll设置

        在弹出窗口,填写从站地址为“1”,功能为“02”,地址为“63488”,数量为“10”,如图9所示。

图 9 Modbus Poll读取参数设置

        可以看到63488的值为1,即X0为1,也就是接通状态。

2.读取H5U PLC的D0~D9状态

在H5U的AutoShop软件中,填写D0的监控地址,并修改当前值为12,如图10所示。

图 10 AutoShop修改D0的值为12

在Modbus Poll软件中,点击Setup,再选择“Read/Write Definition”,如图11所示。

图 11 Modbus Poll设置

在弹出窗口,填写从站地址为“1”,功能为“03”,地址为“0”,数量为“10”,如图12所示。

图 12 Modbus Poll读取参数设置

        可以看到,0地址的值为“12”,说明读取成功。

3.写入数值到H5U PLC的D0~D9

同样的方式,将功能修改为“16”,如图13所示。

图 13 Modbus Poll写入参数设置

        双击Modbus Poll中的表格,并修改值,并在AutoShop中监控地址的值,如图14所示。

图 14 Modbus Poll中修改地址的值

        H5U做Modbus RTU从站与Modbus Poll通讯的简单读写操作完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关注我们。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刘郴;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西门子S7-200 SMART V2.8全新发布,性价比进一步提升!(附软件下载)

2023-11-10

干货!S7-1200PLC作为客户端和调试助手进行数据通信

2023-11-09

西门子G12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图文详解)

2023-11-08

各品牌变频器手册说明书一次性集齐了,欢迎打包下载!

2023-11-08

9个经典西门子PLC编程案例,你都能看明白吗?

202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