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MODBUS-RTU组态式编程思路(西门子S7-1200) ...
PLC MODBUS-RTU组态式编程思路(西门子S7-1200)

楼主(2024-04-14):
一、目标
如下图,为modbus转profibus PN网关,modbus命令逐条添加。
PLC和多台变频器或仪表(无论品牌、型号),实现类似上图所示逐条添加。
二、实现过程
以下以西门子S7-1200为例,MODBUS-RTU基础知识不再赘述,主要描述实现思路过程
1、规划需求变量,建数据类型如下指令,所有引脚参数都需要,如果是多条,参数/状态不完全相同,这里需要创建数据区域
创建数据区域前先创建数据类型,如下图
数据长度这里读写按10个字,可根据需要减少或增加
2、建指令数据,一条指令建一条数据,本文建了32条,实际可根据需要调整条数
3、编辑命令信息
如下图,从站地址、读写选择、起始地址、数据长度这些根据实际填写。用多少条写多少条
本例读指令和写指令分区域,前16规划读指令,后16规划写指令,根据自己需求调整
4、对11台变频器读写频率
5、程序
a、初始化
b、主站指令
c、读写程序分割
前11读指令,后17-27写指令,写完最后一条回到开始
d、读写及状态数据转存
读/写状态对应各变频器通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