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Modbus RTU 通信概述

楼主(2024-04-14):
Modbus RTU 通信

Modbus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 是用于网络中通信的标准协议,使用 RS232 或 RS422/485 连接在网络中的 Modbus 设备之间进行串行数据传输。

Modbus RTU 使用主/从站网络,其中整个通信仅由一个主站设备触发,而从站只能响应主站的请求。 主站将请求发送到一个从站地址,并且只有该地址上的从站做出响应。

例外: Modbus 从站地址为 0 时会向所有从站发送广播帧(从站均不响应)。

Modbus 功能代码

    作为 Modbus RTU 主站运行的 CPU 能够在 Modbus RTU 从站中通过通信连接读取和写入数据和 I/O 状态。

  • 作为 Modbus RTU 从站运行的 CPU 允许利用通信连接进行连接的 Modbus RTU 主站在其自身的 CPU 中读取并写入数据和 I/O 状态。

用于读取数据的功能: 读取分布式 I/O 和程序数据

Modbus 功能代码

用于读取从站(服务器)数据的功能 - 标准寻址

读取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至2000/19921) 位

读取输入位: 每个请求 1 至 2000/19921) 位

读取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1 至 125/1241) 字

读取输入字: 每个请求 1 至 125/1241) 字

1) 用于扩展寻址

用于写入数据的功能: 更改分布式 I/O 和程序数据

Modbus 功能代码

用于向从站(服务器)写入数据的功能 - 标准寻址

写入一个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位

写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1 个字

写入一个或多个输出位:每个请求 1 至 1960 位

写入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每个请求 1 至 122 个字

    Modbus 功能代码 08 和 11 提供从站设备的通信诊断选项。

    Modbus 从站地址为 0 时会将广播帧发送给所有从站(无从站响应;针对功能代码 5、6、15、16)。

Modbus 网络中的站地址

地址

RTU 站

标准站地址

1 到 247 , 0 用于广播

扩展站地址

1 到 65535,0 用于广播

Modbus 存储器地址

可用的 Modbus 存储器地址(输入/输出地址)的实际数量取决于 CPU 版本和可用的工作存储器。

程序中的 Modbus RTU 指令

  • Modbus_Comm_Load:需要运行 Modbus_Comm_Load 来设置 PtP 参数,例如数据传输速率、奇偶校验和数据流控制。 为 Modbus RTU 协议组态完通信模块后,它只能由 Modbus_Master 指令或 Modbus_Slave 指令使用。

  • Modbus_Master:利用 Modbus 主站指令,CPU 可用作 Modbus RTU 主站设备,与一个或更多的 Modbus 从站设备进行通信。

  • Modbus_Slave:利用 Modbus 从站指令,CPU 可用作 Modbus RTU 从站设备,与一个 Modbus 主站设备进行通信。

Modbus_Comm_Load: 对 Modbus 的通信模块进行组态

说明

Modbus_Comm_Load 指令通过 Modbus RTU 协议对用于通信的通信模块进行组态。当在程序中添加 Modbus_Comm_Load 指令时,将自动分配背景数据块。

Modbus_Comm_Load 的组态更改将保存在 CM 中,而不是 CPU 中。恢复电压和插拔时,将使用保存在设备配置中的数据组态 CM。必须在这些情况下调用 Modbus_Comm_Load 指令。

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S7-
1200/1500

S7-
300/400/
WinAC

REQ

IN

Bool

FALSE

当此输入出现上升沿时,启动该指令。

PORT

IN

Port

Laddr

指定用于以下通信的通信模块:

  • 对于 S7-1500/S7-1200:设备组态中的“硬件标识符”。
    符号端口名称在 PLC 变量表的“系统常数”(System constants) 选项卡中指定并可应用于此处。

  • 对于 S7-300/S7-400:设备组态中的“输入地址”。
    在 S7-300/400/WinAC 系统中,在 HWCN 中分配的输入地址中分配端口参数。

BAUD

IN

UDInt

DWord

选择数据传输速率

有效值为: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76800、115200 bit/s。

PARITY

IN

UInt

Word

选择奇偶校验:

    0 – 无

    1 – 奇校验

    2 – 偶校验

FLOW_CTRL

IN

UInt

Word

选择流控制:

    0 – (默认)无流控制

    1 – 硬件流控制,RTS 始终开启(不适用于 RS422/485 CM)

    2 – 硬件流控制,RTS 切换(不适用于 RS422/485 CM)

RTS_ON_DLY

IN

UInt

Word

RTS 接通延迟选择:

    0 – 从“RTS 激活”直到发送帧的第一个字符之前无延迟。

  • 1 到 65535 - 从“RTS 激活”一直到发送帧的第一个字符之前的延迟(以毫秒表示)(不适用于 RS422/485 CM)。不论选择 FLOW_CTRL 为何,都会使用 RTS 延迟。

RTS_OFF_DLY

IN

UInt

Word

RTS 关断延迟选择:

    0 - 从传送上一个字符一直到“RTS 未激活”之前无延迟

  • 1 到 65535 - 从传送上一个字符直到“RTS 未激活”之前的延迟(以毫秒表示)(不适用于 RS422/485 端口)。不论选择 FLOW_CTRL 为何,都会使用 RTS 延迟。

RESP_TO

IN

UInt

Word

响应超时:

5 ms 到 65535 ms - Modbus_Master 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从站在此时间段内未响应,Modbus_Master 将重复请求,或者在指定数量的重试请求后取消请求并提示错误(请参见下文,RETRIES 参数)。

MB_DB

IN/OUT

MB_BASE

对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的背景数据块的引用。

MB_DB 参数必须与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的(静态,因此在指令中不可见)MB_DB 参数相连。

COM_RST

IN/OUT

---

Bool

FALSE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初始化

将使用 TRUE 对指令进行初始化。随后会将 COM_RST 复位为 FALSE。

注:
该参数仅适用于 S7-300/400 指令。

DONE

OUT

Bool

FALS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DONE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ERROR

OUT

Bool

FALS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OUT

Word

16#7000

错误代码(请参见错误消息)

执行 Modbus_Comm_Load 以对 Modbus RTU 协议的端口进行组态。为 Modbus RTU 协议组态完端口后,它只能由 Modbus_Master 指令或 Modbus_Slave 指令使用。

必须运行 Modbus_Comm_Load 来完成将用于 Modbus 通信的每个通信端口的组态。必须为使用的每个端口分配唯一的 Modbus_Comm_Load 背景数据块。如果需要更改数据传输速率或奇偶校验等通信参数,或者网络已经恢复,只需再次运行 Modbus_Comm_Load。

例如,当在程序中添加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时,将自动为指令分配背景数据块。需要将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数连接到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的 MB_DB 参数。

Modbus_Comm_Load 数据块变量

下表显示了可在程序中使用的 Modbus_Comm_Load 背景数据块中的公共静态变量。

背景数据块中的静态变量

变量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S7-
1200/1500

S7-
300/400/
WinAC

ICHAR_GAP

Word

字符间的最长字符延迟时间。此参数以毫秒为单位指定,并且增加了所接收字符之间的预期周期。将此参数的相应位时间数添加到 Modbus 默认值 35 位时间(3.5 字符时间)。

RETRIES

Word

返回“无响应”错误代码 0x80C8 之前主站执行的重复尝试次数。

EN_SUPPLY_VOLT

Bool

启用对电源电压 L+ 缺失的诊断

MODE

USInt

字节

工作模式

有效的工作模式包括:

    0 = 全双工 (RS232)

    1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点对点)

    2 = 全双工 (RS 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主站,CM PtP (ET 200SP))

    3 = 全双工 (RS 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从站,CM PtP (ET 200SP))

    4 = 半双工 (RS485) 二线制模式 1)

LINE_PRE

USInt

字节

接收线路初始状态

有效的初始状态是:

    0 =“无”初始状态 1)

  • 1 = 信号 R(A)=5 V,信号 R(B)=0 V(断路检测):
    在此初始状态下,可进行断路检测。
    仅可以选择以下项:“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点对点连接)”和“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从站)”。

  • 2 = 信号 R(A)=0 V,信号 R(B)=5 V:
    此默认设置对应于空闲状态(无激活的发送操作)。在此初始状态下,无法进行断路检测。

BRK_DET

USInt

字节

断路检测

以下内容有效:

    0 = 断路检测已禁用

    1 = 断路检测已激活

EN_DIAG_ALARM

Bool

激活诊断中断:

    0 - 未激活

    1 - 已激活

STOP_BITS

USINT

字节

停止位个数;

    1 = 1 个停止位,

    2 = 2 个停止位,

    0、3 到 255 = 保留

1) 使用 PROFIBUS 电缆连接 CM 1241 的 RS485 时所需的设置

Modbus_Master: 作为 Modbus 主站进行通信

Modbus_Master 指令可通过由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组态的端口作为 Modbus 主站进行通信。当在程序中添加 Modbus_Master 指令时,将自动分配背景数据块。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参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Master 指令的(静态)MB_DB参数。

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S7-
1200/1500

S7-
300/400/
WinAC

REQ

IN

Bool

FALSE

FALSE = 无请求
TRUE = 请求向 Modbus 从站发送数据

MB_ADDR

IN

UInt

Word

Modbus RTU 站地址:

标准地址范围(1 到 247 以及 0用于 Broadcast)
扩展地址范围(1 到 65535以及 0 ,用于 Broadcast)

值 0 为将帧广播到所有 Modbus 从站预留。广播仅支持 Modbus 功能代码 05、06、15 和 16。

MODE

IN

USInt

Byte

模式选择:指定请求类型(读取、写入或诊断)。下面的 Modbus 功能表中提供了其它信息。

DATA_ADDR

IN

UDInt

DWord

从站中的起始地址:指定在 Modbus 从站中访问的数据的起始地址。下面的 Modbus 功能表中列出了有效地址。

DATA_LEN

IN

UInt

Word

数据长度:指定此指令将访问的位或字的个数。下面的 Modbus 功能表中列出了有效长度。

COM_RST

IN/OUT

---

Bool

FALSE

Modbus_Master 指令的初始化

将使用 TRUE 对指令进行初始化。随后会将 COM_RST 复位为 FALSE。

注:
该参数仅适用于 S7-300/400 指令。

DATA_PTR

IN/OUT

Variant

Any

数据指针:指向要进行数据写入或数据读取的标记或数据块地址。

自指令版本 V3.0 起:

该参数可指向优化存储区。在优化存储区中,允许使用以下数据类型的单个元素或数组:Bool, Byte, Char, Word, Int, DWord, DInt, Real, USInt, UInt, UDInt, SInt, WChar。所有其它数据类型都会导致出现错误消息 16#818C。

DONE

OUT

Bool

FALS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DONE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BUSY

OUT

Bool

    FALSE – Modbus_Master 无激活命令

    TRUE – Modbus_Master 命令执行中

ERROR

OUT

Bool

FALS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OUT

Word

错误代码(请参见错误消息)

Modbus 主站数据块中的变量

下表显示了可在程序中使用的 Modbus_Master 背景数据块中的公共静态变量。

背景数据块中的静态变量

变量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Blocked_Proc_Timeout

Real

3.0

在“激活”状态移除此实例前,等待受阻的 Modbus 主站实例的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例如,如果输出主站请求,随后在其完全结束请求之前,程序停止并调用主站功能,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时间值必须大于 0 秒而小于 55 秒,以避免发生错误。

另请参见“Modbus-Master 通信规则”和“使用不同的参数设置调用 Modbus_Master 指令”。

Extended_Addressing

Bool

FALSE

将从站地址组态为单字节或双字节。

    FALSE = 1 字节地址;0 到 247

    TRUE = 2 字节地址(对应于扩展地址);
    0 到 65535

Compatibility_Mode 1)

Bool

FALSE

对于 Modbus,使用 Modbus RTU 驱动程序 的 CP 341、CP 441-2 和 ET 200SP 1SI,以及 ET 200SP 1SI 的兼容模式
默认值为 0。

    FALSE = 根据 Modbus 规范,不兼容

    TRUE = 兼容

    • 对于 FC1 和 FC2:从帧中读取的数据逐字写入访问的 CPU 存储器内,并逐字节替换。
      如果要传输的位数不是 16 的倍数,那么不相关的位将在最后一个字中设置为空值。

    • 对于 FC15:要传输的字从访问的存储器中逐字读取并逐字节写入发送帧。
      如果要传输的位数不是 8 的倍数,那么最后一个字节中不相关的位将从访问的存储器中读取,并输入到发送帧中。

MB_DB

MB_BASE

-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Master 指令的此 MB_DB 参数。

1) 点对点通信模块会根据 Modbus 规范中的定义进行响应。对于 Modbus,要保留与 CP 341, CP 441‑2 和 ET 200SP 1SI一样的响应,使用“Compatibility_Mode”参数。

程序可以向 Blocked_Proc_Timeout 和 Extended_Addressing 变量中写入值来控制 Modbus 主站的操作。

Modbus-Master 通信规则

    必须运行 Modbus_Comm_Load 来组态端口,以便 Modbus_Master 指令可以使用该端口进行通信。

  • 要用来作为 Modbus 主站的端口不可作为 Modbus_Slave 使用。对于该端口,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Modbus_Master1) 的实例。但是,所有版本的 Modbus_Master 都必须为该端口使用相同的背景数据块。
    Modbus 指令不会使用通信报警事件来控制通信过程。程序必须查询 Modbus_Master 指令来获得完整的命令(DONE、ERROR)。

  • 我们建议为来自程序周期 OB 的特定端口调用 Modbus_Master 的所有执行。Modbus 主站指令只能在一个程序周期或一个周期/时间控制的处理级别中执行。它们无法在不同的处理级别中进行处理。由具有较高优先级的处理级别中的 Modbus 主站指令引起的 Modbus 主站指令的优先级中断将导致操作不正确。Modbus 主站指令无法在启动、诊断或时间错误级别中处理。

1) 此处的“Modbus 主站的实例”意味着,调用具有与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相同的互联,并具有与 MB_ADDR、MODE、DATA_ADDR和 DATA_LEN参数相同的设置的 Modbus_Master 指令。

示例

MODE = 0 且 DATA_ADDR = 10 时会调用 Modbus_Master

此作业将一直处于激活状态,直到通过参数 DONE=1 或 ERROR=1 完成,或者 Blocked_Proc_Timeout 参数中组态的监视时间到期。如果在看门狗时间用完且之前的命令还未完成时启动了新命令,那么之前的命令将会中止而不会有错误消息。

如果在此命令正在运行期间使用相同的实例数据以不同的 MODE和 DATA_ADDR参数设置再次调用,则第二次的调用将以 ERROR = 1 和 STATUS = 8200 终止。

使用不同的参数设置调用 Modbus_Master 指令

如果程序中含有使用不同 MB_ADDR、MODE、DATA_ADDR或 DATA_LEN设置的多个 Modbus_Master 指令调用,必须确保在任意给定时间,只有一个调用处于激活状态。否则,将输出错误消息 16#8200(接口正忙于处理当前请求)。

如果无法完整地完成调用,那么看门狗会由 Blocked_Proc_Timeout 参数激活,并终止当前命令。

REQ 参数

FALSE = 无请求;TRUE = 请求向 Modbus 从站发送数据

启用请求的传输。这会将缓冲区中的内容传送到点对点通信接口。

可以使用 DATA_ADDR 和 MODE 参数来选择 Modbus 功能代码。

DATA_ADDR(从站中的 Modbus 起始地址):指定在 Modbus 从站中访问的数据的起始地址。

Modbus_Master 指令使用 MODE 输入,不使用功能代码输入。MODE 和 DATA_ADDR 结合使用可指定在实际 Modbus 帧中使用的功能代码。下表显示了 MODE 参数、Modbus 功能代码和DATA_ADDR 中 Modbus 地址范围之间的关系。

Modbus 功能

MODE

DATA_ADDR(Modbus 地址)

DATA_LEN
(数据长度)

Modbus 功能代码

运行和数据

每个请求的位数

读取输出位:

2000/1992 1

每个请求的位数

读取输入位:

2000/1992 1

每个请求的字数

读取保持寄存器:

125/124 1

125/124 1

每个请求的字数

读取输入字:

125/124 1

每个请求的位数

写入一个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个字

写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的位数

写入多个输出位:

1968/1960 1

每个请求的字数

写入多个保持寄存器:

123/122

123/122 1

2 2

每个请求的位数

写入一个或多个输出位:

1968/1960 1

2 2

每个请求的字数

写入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

122 1

此功能将忽略 Modbus_Master 的 DATA_ADDR 和 DATA_LEN 操作数。

读取从站通信的状态字和事件计数器。状态字表示“忙”(0 - 不忙,0xFFFF - 忙)。事件计数器随着帧的每次成功处理而递增。

每个请求 1 个字

使用数据诊断代码 0x0000 检查从站状态(回送测试 - 从站返回请求的回应)

-

-

每个请求 1 个字

利用数据诊断代码 0x000A 重新设置从站事件计数器

-

-

每个请求的字数

读取输入字

125/124 1

3 到 10,
12 到 79,
82 到 103,105 到 255

-

-

保留

1 在扩展寻址中(请参见 Extended_Adressing 参数),最大数据长度根据功能的数据类型而缩减 1 字节或 1 个字。

2 MODE 2 允许使用 Modbus 功能 15 和 16 写入 1 个或多个输出位和 1 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
MODE 1 使用 Modbus 功能 5 和 6 写入 1 个输出位和 1 个保持寄存器,使用 Modbus 功能 15 和 16 写入多个输出位和多个保持寄存器。

DATA_PTR 参数

DATA_PTR 参数指向在其中执行读取或写入的数据块或位存储器地址。如果使用数据块,则必须创建全局数据块,以便为 Modbus 从站上的读取或写入过程提供数据存储器。

说明

S7-1200/1500 - 使用 DATA_PTR 的访问的数据块必须支持直接寻址

数据块必须允许直接(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说明

使用功能代码 5

功能代码 5 用于设置或删除各个位。

设置位时,必须在通过 DATA_PTR 寻址到的 DB 或位存储区的首个字中指定值“16#FF00”。

    对于 S7-1200,也可以指定值“16#0100”以设置位。

    为复位某个位,必须在通过 DATA_PTR 寻址到 DB 或位存储区的首个字中指定值“16#0000”。

所有其它值通过 ERROR = TRUE 和 STATUS = 16#8384 拒绝。

DATA_PTR 参数的数据块结构

  • 这些数据类型对读取 Modbus 地址范围 (DATA_PTR) 30001 到 39999、40001 到 49999 和 400001 到 465535 中的字有效,以及对写入 Modbus 地址范围(DATA_PTR 参数)40001 到 49999 和 400001 到 465535 中的字有效。

      数据类型 WORD、UINT 或 INT 的标准数组

      WORD、UINT 或 INT 类型的指定结构,其中每个元素都有唯一的名称和一个 16 位的数据类型。

      指定的复杂结构,其中每个元素都有唯一的名称和一个 16 位或 32 位的数据类型。

    用于读/写 Modbus 地址范围(DATA_PTR 参数)00001到 09999 中的位和用于读取 10001 到 19999 中的位。

      布尔数据类型的标准字段。

      来自明确指定的布尔变量的指定布尔结构。

  • 给每个 Modbus_Master 指令分配各自的独立存储区并不是必须进行的操作,但我们建议进行此操作。原因是,如果多个 Modbus 指令都在同一个存储区读取和写入,那么数据损坏的可能性将大大增高。

  • DATA_PTR的数据区不必位于相同的全局数据块中。可以为 Modbus 读取过程创建具有多个区域的数据块,为 Modbus 写入过程创建数据块或为每个从站创建数据块。

Modbus_Slave:作为 Modbus 从站进行通信

说明

程序可利用 CM(RS422/485 或 RS232)端口,使用 Modbus_Slave 指令来作为 Modbus 从站进行通信。添加指令时,STEP 7 将自动创建背景数据块。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Slave 指令的(静态)MB_DB 参数。

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S7-
1200/1500

S7-
300/400/
WinAC

MB_ADDR

IN

UInt

Word

Modbus 从站的标准寻址:
标准寻址范围(1 到 247)
扩展寻址范围(0 到 65535)

注:0 是广播地址

COM_RST

IN/OUT

---

Bool

FALSE

Modbus_Slave 指令的初始化

将使用 TRUE 对指令进行初始化。随后会将 COM_RST 复位为 FALSE。

注:
该参数仅适用于 S7-300/400 指令。

MB_HOLD_REG

IN/OUT

Variant

Any

Modbus 保持寄存器 DB 的指针:Modbus 保持寄存器可能为标志的存储区或者数据块。

自指令版本 V4.0 起:

该参数必须指向长度为 16 位以上的存储区,否则会导致出现错误消息 16#8187。这一要求对于单个元素、数组、STRUCT 和 UDT 均适用。例如,如果 Single Bool 或数组中包含的布尔元素个数小于 16,则会导致出现错误消息。

如果长度不是 16 位的倍数,则存储区末端的剩余位无法通过Modbus_Slave 指令读取或写入。

该参数可指向优化存储区。在优化存储区中,允许使用以下数据类型的单个元素或数组:Bool, Byte, Char, Word, Int, DWord, DInt, Real, USInt, UInt, UDInt, SInt, WChar。所有其它数据类型都会导致出现错误消息 16#818C。

NDR

OUT

Bool

FALSE

可用的新数据:

    FALSE - 无新数据

    TRUE – 表示新数据已由 Modbus 主站写入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ND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DR

OUT

Bool

FALSE

读取数据:

    FALSE - 未读取数据

    TRUE - 表示该指令已将 Modbus 主站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目标区域中。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D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ERROR

OUT

Bool

FALS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如果执行因错误而终止,则 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OUT

Word

错误代码(请参见错误消息)

Modbus 通信的功能代码(1、2、4、5 和 15)可直接在 CPU 的过程映像输入和过程映像输出中读取或写入位和字。对于这些功能代码,必须将 MB_HOLD_REG 参数定义为大于一个字节的数据类型。下表显示了将 Modbus 地址分配给 CPU 中过程映像的示例。

将 Modbus 地址分配给过程映像

Modbus 功能

S7-1200

代码

功能

数据区

地址区

数据区

CPU 地址

读取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O1023.7

读取位

输入

过程映像输入

I0.0

I1023.7

读取字

输入

过程映像输入

IW0

IW1022

写入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O1023.7

写入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O1023.7

将 Modbus 地址分配给过程映像

Modbus 功能

S7-1500/S7-300/S7-400

功能代码

功能

数据区

地址区

数据区

CPU 地址

读取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A1249.6

读取位

输入

过程映像输入

I0.0

I1249.6

读取字

输入

过程映像输入

IW0

IW19996

写入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A1249.6

写入位

输出

过程映像输出

O0.0

A1249.6

说明

可用的地址区可能更小,具体取决于 CPU 的存储器组态。

Modbus 通信的功能代码(3、6 和 16)使用 Modbus 保持寄存器,此寄存器是标志的存储区或者数据块中的一个地址区。保持寄存器的类型由 Modbus_Slave 指令的 MB_HOLD_REG 参数指定。

说明

S7-1200/1500 - MB_HOLD_REG 数据块的类型

具有 Modbus 保持存器的数据块必须允许直接(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诊断功能

S7-1200 Modbus_Slave 的 Modbus 诊断功能

功能代码

子功能

说明

0000H

输出回应测试的请求数据:Modbus_Slave 指令会将所接收数据字的回应返回到 Modbus 主站。

000AH

清除通信事件计数器:Modbus_Slave 指令将清除用于 Modbus 功能 11 的通信事件计数器。

调用通信事件计数器:Modbus_Slave 指令使用内部通信事件计数器来检测将发送到 Modbus 从站的成功的 Modbus 读取和 Modbus 写入数量。该计数器不随功能 8、功能 11 和广播请求而递增。它也不会随导致通信错误(例如,奇偶校验或 CRC 错误)的请求而递增。

Modbus_Slave 指令支持来自 Modbus 主站的广播写入请求,只要该请求包括到有效地址的访问即可。针对广播功能不支持的功能代码,Modbus_Slave 指令将生成错误代码 16#8188。

指令版本 V3.0 中 Modbus 从站的变量

下表显示了可在程序中使用的 Modbus_Slave 背景数据块中的公共静态变量。

Modbus 从站的变量

变量

数据类型

标准

说明

HR_Start_Offset

Word

为 Modbus 保持寄存器指定起始地址(默认 = 0)

QB_Start

Word

输出的有效可写入寻址范围起始地址(字节 0 到 65535)

注:
该变量不适用于 S7-300、S7-400 和 WinAC。

QB_Count

Word

0xFFFF

可由 Modbus 主站写入的输出字节数。

注:
该变量不适用于 S7-300、S7-400 和 WinAC。

Extended_Addressing

Bool

FALSE

扩展寻址,将从站寻址组态为单字节或双字节。

(FALSE = 单字节地址,TRUE = 双字节地址)

Request_Count

Word

该从站接收的所有请求的数量

Slave_Message_Count

Word

该特定从站接收的所有请求的数量

Bad_CRC_Count

Word

存在 CRC 错误的已接收请求的数量

Broadcast_Count

Word

已接收的广播请求的数量

Exception_Count

Word

使用主站的例外进行确认的 Modbus 特定错误

Success_Count

Word

该特定从站接收的无协议错误的请求数量

MB_DB

MB_BASE

-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Master 指令的此 MB_DB 参数。

程序可以向 HR_Start_Offset 和 Extended_Addressing 变量中写入值来控制 Modbus 从站的操作。可以读取其它变量来监视 Modbus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