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TIA Portal中通过间接寻址写入配方在金属镁生产工艺中的应用

楼主(2024-04-15):
概述

本例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中通过间接寻址写入配方在金属镁生产工艺中的应用。即通过一个公共配方为多个配方传递数值。

第1步:

添加 PLC 设备,选择西门子 S7-1512SP-1 PN CPU,设置IP地址:192.168.18.2,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添加一个全局数据块,命名为:GdbRecipeData,在该数据块中添加配方变量,数据类型为浮点类型,用作金属镁生产工艺的配方。配方定义为结构体,通过HMI的公共变量根据配方编号,将当前公共配方间接传递给对应车间。

第3步:

添加功能块FB,命名为:RecipeTransfer,定义接口变量。

变量 recipeEnter 用作配方写入确认,变量 recipeNo 用作配方编号,变量 statRecipeNo 用作过程变量,记录上个扫描周期的 recipeNo 的值。

第4步:

在功能块 FB RecipeTransfer 中编写程序代码。

以上代码中需要注意配方编号变量 recipeNo 等于 0 时的处理,处理不当则会导致 CPU 停机。

第5步:

添加 HMI 设备,选择西门子 TP700 精智面板,设置IP地址:192.168.18.3,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6步:

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建立 HMI 和 PLC 之间的数据连接。

可以在 HMI 项目树中的连接中看到具体信息,也可以在此处新建连接。

第7步:

添加 HMI 变量,可以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快速添加。

第8步:

在 HMI 项目树中选择文本和图形列表,并添加新的文本列表,命名为:文本列表_1,添加文本列表条目,即分别为各个车间的配方。

第9步:

在 HMI 中设计配方画面,并为各个控件添加对应变量,过程简单不再赘述。

为符号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和文本列表。

第10步:

配方功能测试。通过下拉菜单可以选择配方编号,对应的配方将显示到 HMI 的公共配方数据区,可以修改与之对应的配方数值,通过右侧的写入配方按钮将公共配方数值传递到与之对应编号的配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