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西门子S7-1200 PLC的DB快照功能! ...
好文推荐→西门子S7-1200 PLC的DB快照功能!

楼主(2024-04-15):
您可以使用捕获 DB 块变量的实际值快照来执行值的恢复操作。捕获的实际快照值可以复制到 CPU 的实际值中,同时也可以用于替换变量的初始值。
通过快照能解决以下场景的问题:
在HMI中设置了许多工艺参数后,可以通过快照方式将这些参数保存到本地和在线项目的起始值中,以防止由于下载或其他原因导致数据丢失。即使CPU出现问题导致数据丢失,也可以通过恢复已保存的快照值来恢复数据。
准备更换新的CPU时,由于许多参数是在线修改的,可以通过快照方式将这些参数保存到本地项目中,以便在下载到新的CPU后能够立即使用这些参数。
传程序块或整个项目时,同样可以通过捕获DB块的实际值到DB块的快照列来实现。
创建单个 DB 快照
捕获 DB 快照的步骤
1、在 DB 编辑器中单击“监视所有变量”按钮
:“监视值”列会显示实际数据值。
2、单击
按钮可以捕获实际值快照并将其显示在“快照”列中,以便稍后使用该快照来更新CPU的实际值或替换变量的起始值。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图1所示的说明。这样可以确保在数据丢失或需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时,能够快速且准确地使用快照值。
图1 捕获 DB 快照步骤
将快照值复制到 CPU 中;
单击按钮
:将快照值加载到在线CPU的实际值中。“监视值”列显示了 CPU 中的实际值。具体步骤参见图2所示。
注意:如果快照包含状态信息、计时器值或计算信息,CPU 在进行快照时会自动恢复这些值。这使得快照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在需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时快速且准确地使用。
图2 将快照值复制到CPU中
将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单击按钮
:在将快照值复制到变量的起始值之后,需要对DB块进行编译,并将编译后的DB块下载到CPU中。
对于DB块中没有设置保持性的变量,当CPU停止并重新启动后,会使用新的起始值作为其监视值。具体的操作步骤可以参考图3中的说明。这样做可以确保在CPU重启后,所有的变量都能正确地使用新的起始值进行监控。
图3 将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
将部分变量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需要以下步骤实现部分变量的快照值复制到数据块变量的起始值中,如图4所示:
在“设定值”列中勾选需要复制到起始值中的变量;
单击
按钮捕获实际值快照并将其显示在“快照” 列中;
单击
按钮将设定值中勾选变量的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在将数据库(DB)编译并下载到CPU后,对于那些已经修改了起始值但未设置保持性的变量,CPU在停止并重新启动后,将会使用新的起始值作为其监控值。相反,那些既未修改起始值也未设置保持性的变量,在CPU停止并重新启动后,将继续使用它们的原始起始值作为监控值。
图4 将部分变量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创建多个选定 DB 的快照
捕获多个选定 DB 快照的步骤
1. 在项目浏览器中,定位到数据库块(DB),您可以直接选中该块,或者在包含数据库块的项目中选择相应的设备、组或文件夹。
2. 右键点击,选择“捕获值快照”选项,或者从菜单中找到“在线”菜单,然后选择“实际值的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考图5所示。
图5 捕获多个选定 DB 快照的步骤
将多个 DB 快照值复制到 CPU 中
要将快照值复制到CPU中数据块变量的实际值中,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数据块(DB)中,右键单击以打开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将快照加载为实际值”。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图6所示。
图6 将多个 DB 快照值复制到 CPU 中
将多个 DB 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为了将快照值复制到数据块变量的起始值中,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数据块(DB)变量上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快捷菜单。
2. 在菜单中选择“将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3. 根据需要,选择“所有值”、“设定值”或者“仅保持值”选项。
详细步骤请参考图7所示。
图7 将多个 DB 快照值复制到起始值中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胡志豪;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