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欧姆龙工业控制网络系统简述,对比西门子、三菱有何不同?

楼主(2024-04-15):
广 告

欧姆龙工业控制网络系统

为什么需要工业网络?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为了提高工业控制的性能,要把上位机、PLC、智能仪表等组网,以构成功能更强、性能更好的控制系统。

一是功能更强,可能通过远程网络将IO点数增加;

二是扩大了控制的距离和范围,实现了远距离的维护和监控。

在现代工业控制中,网络越来越重要。

开放式PLC网络系统的三个网络层次是什么?

一是信息层,欧姆龙的上层信息层采用了工业以太网(Ethernet与Ethernet/IP)技术 ,主要应用于上位机与各个PLC站点间的通信,实现IO数据汇总、上位组态、远程监控。

工业以太网组网要用到相应的以太网单元,如CS系列PLC用到的CS1W-ETN21、CJ系列PLC用到的CJ1W-ETN21。各PLC通过以太网单元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上位计算机通过网卡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构成星形的工业以太网拓扑结构。

工业太以网的功能有:1、支持TCP/IP通信和UDP/IP通信等国际通用以太网协议,可以与不同的以太网单元以及个人计算机通信。2、支持Socket应用接口通信服务,传输数据方便。3、支持文件传输协议FTP,传输数据量大。4、支持E-mail功能,可以将PLC的用户信息、单元出错信息和状态信息,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计算机的邮箱。5、支持欧姆龙公司的标准通信协议FINS。6、支持Ethernet/IP标签数据链接功能,节省编程时间。

上位计算机怎么通过工业以太网找到目标PLC?

打开编程软件CX-Programmer,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目标设备类型,网络类型选择所用的网络类型,如Ethernet。

点击旁边的“设定”,选择“驱动”,设定目标PLC的IP地址,点击“确定”。

在“PLC”菜单下选择“在线工作”,即可与目标PLC连接。

二是控制层,欧姆龙的中间控制层采用了控制器网络(Controller Link)技术,主要应用于现场的各个PLC之间以及PLC与上位计算机之间进行控制数据的交换与控制协调。支持欧姆龙公司的FINS通信协议。

控制层的网络有两种结构,一是总线结构,二是环网结构。

总线结构有用线缆和光缆两种方式来连接设备。

线缆方式控制器网络用到的硬件单元模块有SC1W-CLK21、CJ1W-CLK21等。使用屏蔽双绞线将各个控制器连接在一起,远至1公里,速度至高2M bps。

光缆方式控制器网络用到的硬件单元模块有SC1W-CLK52等。使用光纤将各个控制器连接在一起,远至30公里,速度至高2M bps。

环网结构主要有CS系列PLC的光纤组网方式,通信速度与总线结构一样。组成环形网络,即使一侧光纤故障不通,系统仍能通过另一侧光纤实现通信,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Ethernet/IP技术也可用于控制层连网。

三是设备层,欧姆龙的底层的设备层采用了CompoBus/D(DeviceNet)或CompoNet技术,主要应用于现场的各个设备与PLC之间的连接,又称为现场总线技术。基本上这层网络都是开放式网络(Explicit信息服务),支持欧姆龙公司的FINS通信协议,也支持非欧姆龙公司的产品。

CompoBus/D(DeviceNet)现场总线主要连接的是工业现场单个设备的控制器与各种现场智能仪表、传感器、执行器等。主站用到的硬件单元有CS1W-DRM21、CJ1W-DRM21等,从站有DRT单元、远程IO、仪器仪表,通信距离500米左右,通信速度500k bps。

CompoNet现场总线也是连接的是工业现场单个设备的控制器与各种现场智能仪表、传感器、执行器等数量达384个以上。主站用到的硬件单元有CS1W-CRM21、CJ1W-CRM21等,从站有CRT单元、远程IO、仪器仪表,通信距离1.5公里左右,通信速度4M bps。

采用现场总线通信方式分散控制,集中处理可以节省大量电缆。

以上工业三层控制网络都支持欧姆龙的FINS协议,因此可以通过FINS协议在不同的网络上进行数据交换(8层网络)。

上位计算机怎么通过工业以太网访问控制层其他PLC?

方法是通过FINS协议支持的路由表,访问中继网络。

根据路由表的节点号,设定网络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在驱动栏设定以太网网络的IP地址。设定正确后,就可以通过“PLC”菜单下的“在线工作”连接目标PLC了。

- END -

热门文章

沉痛悼念李文建先生

汇川成立机电公司
运控联盟会员大会圆满举办

“我们的工控黄金十年”

高峰论坛:探讨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