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工业机器人周边控制系统—最常用的西门子PLC硬件详解

楼主(2024-04-15):
限时下载 | 安川、KUKA、ABB、FANUC全套资料
限时下载 | 这本《新版机器人技术手册》,99%的人都想要!

(往期资料,点击下载~)

我们先来看看西门子:S7-1200在西门子PLC产品线中的定位。S7-1200处于中端定位,使用大多数应用环境,也拥有不错的性价比,这也是应用广泛的重要原因。

1、S7-1200 的硬件构成

1.1、CPU模块介绍

1.1.1、CPU模块技术参数

1.1.2、CPU的共性:

  • 集成的24V传感器/负载电源可供传感器和编码器使用,也可以用做输入回路的电源。
  • 集成的2点模拟量输入(0~10V),输入电阻100kW,10位分辨率。
  • 2点脉冲列输出(PTO)或脉宽调制(PWM)输出,最高频率为100kHz。
  • 有16个参数自整定的PID控制器。
  • 4个时间延迟与循环中断,分辨率为1ms。
  • 可以扩展3块通信模块和一块信号板,CPU可以用信号板扩展一路模拟量输出或高速数字量输入/输出。
1.1.3、CPU的3种版本:

1.1.4、CPU1214C 外部接线图

CPU1214C AC/DC/Relay的外部接线图

CPU1214C DC/DC/DC的外部接线图

CPU1214C DC/DC/Relay的外部接线图
1.2、信号板SB (signal board)

通过信号板可以给 CPU 增加 I/O。 SB 连接在 CPU 的前端。

  • 具有 4 个数字量 I/O(2 x DC 输入和 2 x DC 输出)的 SB
  • 具有 1 路模拟量输出的 SB

1.2.1、信号板接线图

信号板SB 1221接线图

信号板SB 1222接线图

信号板SB 1223接线图

信号板SB 1232 1x模拟量输出接线图
1.3、信号模块 SM (signal module)

可以使用信号模块给 CPU 增加附加功能。信号模块连接在 CPU 右侧。

1.3.1、数字量I/O

可以选用8点、16点和32点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来满足不同的控制需要。
1.3.2、模拟量I/O

在工业控制中,某些输入量(温度、压力、流量、转速等)是模拟量,某些执行机构(例如电动调节阀和变频器等)要求PLC输出模拟量信号,而PLC的CPU只能处理数字量。
模拟量I/O模块的任务就是实现A/D和D/A。
模拟量首先被传感器和变送器转换为标准量程的电压或电流,例如4~20mA,1~5V, 0~10V,PLC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A/D转换器将它们转换成数字量。带正负号的电流或电压在A/D转换后用二进制补码来表示。
模拟量输出模块的D/A转换器将PLC中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电压或电流,再去控制执行机构。
A/D和D/A的二进制位数反映了它们的分辨率,位数越多,分辨率越高。
1.4、集成的PROFINET接口

1.5、通信模块 (Communication module)

有两种通信模块:CM1241 RS232 和CM1241 RS485

  • CPU 最多支持 3 个通信模块
  • 各 CM 连接在 CPU 的左侧(或连接到另一 CM 的左侧)

— END —
*往期热文推荐*

三菱PLC基本指令表

所有的传感器原理都在这里了,一定要收藏!

中英文对照,瞬间理解西门子PLC指令

伺服电机使用中的这些问题,你可能碰到过!

什么才是真正的数控高手?你离此还有多远?

纯干货!设备中的PLC故障点解析

PLC各大品牌解密方法,关键时候用的到!

秒懂DCS和PLC的区别 | 趣你的技术
ABB高级编程Error Handler ,自动处理故障!

长按添加关注涨知识、看世界

想加入工业机器人社群在线交流的朋友,
可以添加我们同事的微信,↓↓↓
备注“工业机器人”,即可申请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