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系列PLC控制伺服3种方式

楼主(2024-04-15):
FX5U系列PLC为三菱目前最新的小型PLC,机身小巧却功能强大,不仅保留了三菱小型PLC已有的优点,还吸收了大型PLC的开发理念,在整体性能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以FX5U在控制伺服的性能上做个总结,归纳下FX5U控制伺服的3种方式。

第一种:脉冲控制方式

FX5U本体支持4个200KHz的脉冲输出,本体最多可以控制4个轴,对应的定位指令除了包含FX3U主机拥有的指令外,还支持2速、多段速运行、简易直线插补等功能。

如果自带的脉冲控制轴数不够,还可以通过扩展带有定位功能的模块来实现。

其中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FX5-16ET/ES-H,此模块支持控制2个轴,一个FX5主机最多可以扩展4个此模块,这样通过扩展FX5-16ET/ES-H,整体控制主机4轴+模块2轴*4个,共12个轴。

此FX5-16ET/ES-H模块对应的编程方法与主机控制轴的定位指令使用方法相同。

FX5-16ET/ES-H,输出可以控制2个轴,输入可以使用高速技术功能,另外此模块的输入输出点也可以当成普通的输入输出点使用。

以上主机与FX5-16ET/ES-H模块定位功能相对简单,只能实现简易直线插补功能,如果要实现圆弧插补功能,FX5U主机还可以扩展FX5-20PG-P模块,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个轴,此模块功能类似三菱中大型的定位模块功能,如RD75P2。

一个FX5U系列PLC最多可以扩展16台此模块。(需要另外购买A6CON1用于接线)

以上FX5U主机、FX5-16ET/ES-H、FX5-20PG-P是通过脉冲方式控制伺服,那可以连接的伺服可以是三菱的MR-JE-A、MR-J4-A等能接收脉冲型的伺服。

另外如果是第三方的伺服、步进等能接收高速脉冲信号的,可以通过以上三菱的产品来控制。

第二种方式:通过三菱伺服系统控制网络(SSCNET Ⅲ/H)控制三菱伺服

在三菱中大型PLC中,有简易运动模块通过光纤方式连接三菱B型驱动器,通过SSCNET Ⅲ/H网络来控制伺服,比如通过LD77MS、QD77MS、RD77MS等模块连接MR-JE-B、MR-J4-B等型号伺服进行控制。

这种配置的优点有:

1. 每个模块控制的轴数较多,且一个系统中可以配置多个简易运动模块

2. 三菱简易运动模块与三菱伺服通过光纤控制,接线减少,减少接线等工作量,也便于后期设备的维护。

3. PLC与运动模块、伺服等构成一个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数据、状态可以通过光纤传递,运动模块、伺服驱动器中的各种数据、状态,PLC可以读取到。

4.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数据在PLC侧的运动模块中,后期如果伺服驱动器更换只需要设置好站号,直接更换,不需要再单独写伺服驱动器参数。

5. 运动模块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通光纤连接,通讯速度快、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6. 简易运动模块功能强,除了直线、圆弧插补等功能外,还支持同步控制、凸轮控制等,能实现复杂的轴动作控制。

FX5U对应的简易运动模块有FX5-40SSC-S、FX5-80SSC-S,分别能控制4轴、8轴。

通过SSCNET Ⅲ/H网络控制,所有三菱中能支持此网络的驱动器都可以连接,且可以混合使用,甚至一些第三方厂家支持此网络的产品也可以添加到此网络中控制。

FX5-40SSC-S、FX5-80SSC-S,本体上带有外接信号的接口,这个接口用来接手脉、急停、外部指令等信号,通常这些信号不是必须使用,如果不使用,此接口对应的接头可以不用单独购买,如果使用这些信号,需要单独购买,型号为LD77MHIOCON。

第三种方法:通过三菱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控制三菱MR-JE-C伺服。

FX5U主机自带以太网口,此网口上带有CC-Link IE Field Basic标志,通过此网口可以用来连接三菱支持此网络的MR-JE-C伺服。通过这种控制方式,可以不扩展定位模块等,可以节省成本。

目前最新版本FX5U,通过网口可以控制16台MR-JE-C伺服。多台伺服可以通过路由器连接。

除了三菱MR-JE-C伺服外,另外支持此网络的三菱变频器、机械手、触摸屏、远程I/O模块等也可以同时连接到此网络中。

通过以上的总结,可以看出三菱FX5U产品性能较强,在控制伺服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目前三菱对应的A、B、C三种伺服都可以用FX5U来实现,以上的控制方法均已在实际应用中多次使用,以上产品我公司每年也在大批量销售,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工程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控制。

如果在实际控制工程中,有相关PLC、伺服的选型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来做整体的解决方案。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