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安全模块的钝化与去钝

楼主(2024-04-16):
作者丨工控咸鱼     图丨siemens

全文共1189字  阅读约需3分钟

hello,大家好呀,我是工控咸鱼~

在使用西门子安全型CPU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涉及「钝化」与「去钝」。

那么什么是钝化和去钝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钝化?

通道钝化和模块钝化有什么区别?

如何判断模块是否发生了钝化?

如何去钝化?

钝化

钝化描述的是一种状态,整个故障安全信号模块或模块的单个通道发生钝化时会自动使用故障安全值  (0)代替过程值。简单的说,就是在钝化状态下输出模块没有输出,即使安全程序中输出地址还在置位;输入模板没有输入(输入模板提供替代值“0”给安全程序),即使实际信号状态为接通(1)状态。

输入钝化:

我这里以急停信号为例,没有钝化情况下,急停按钮没有被按下,急停信号状态是1。钝化情况下,急停按钮没有被按下,急停信号状态是0,此时线体报急停。

输出钝化:

以安全供电信号为例,没有钝化情况下,输出信号为1则输出模块输出24V,钝化情况下,输出信号为1,输出模块无24V输出。

去钝

去钝的意思当然就是消除钝化的这种状态喽。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钝化?

•  在故障安全系统的CPU启动阶段一直到CPU进入“运行”模式

•  故障安全CPU  和故障安全信号模块之间出现PROFIsafe通信错误

•  当故障安全信号模块或通道出现故障时(例如:断线,交叉接线等 )

•  设置故障安全信号模块 DB 内的参数   PASS_ON = 1

通道钝化和模块钝化有什么区别?

在安全模块的属性下,可以设置当其中一个通道出现异常时,是钝化整个模块还是钝化单个通道

当选择钝化整个模块时,这个模块的所有输入或者输出都会被钝化,当选择钝化通道时,只有当前通道会钝化。

如何判断模块是否发生了钝化?

在编译硬件组态时,安全系统会为每个F-IO模块自动创建一个F-IO DB。可以在程序中评估其中的变量PASS_OUT和QBAD, 如果F-I/O 发生钝化,则变量 PASS_OUT = 1 和 QBAD = 1 。下图分别是在STEP7和TIA Portal软件中ET200S 4/8 F-DI模块发生故障进入钝化状态时的F-IO DB变量PASS_OUT和QBAD状态。

如何去钝?

当导致故障安全信号模块钝化的错误消失后,需要用户对模块状态进行确认,这个确认的操作就称作去钝(重新集成)。去钝完成后,模块由提供故障安全值(0)切换到过程值,输出状态重新由过程映像区地址控制,输入的过程映像区地址提供实际的信号状态。

请求去钝:

当导致安全模块钝化的故障修复后,对应F-IO DB中的请求应答信号ACK_REQ变为1,表示故障已经解除请求去钝。

去钝:

只需要脉冲方式将F-IO DB中的变量ACK_REI置位,给出应答信号,就可以完成去钝。

//END

来源:

作者 | 工控咸鱼

图片 | siemens

往期回顾

通俗易懂的PROFINET讲解

如何创建一个S7-1500项目?

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至朋友圈

工控咸鱼